镀锌件表面有白点,怎么处理

楼主(2011-07-14):
各位大侠:
       目前我们有些产品电镀彩锌后,表面及侧面产生白点,具体见照片,目前无法根本去除,增加钝化前水洗次数及延长烘干时间,无根本改善,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也不懂!啊是酸洗或者某个步骤时间过长或者过短?猜的  哈哈

网友:
镀锌槽里的问题,要么是杂质太多,要么是电流过高。

网友:
表面应该有划伤吧!或者里有杂质了

楼主:
我们原来怀疑是材料有缩孔,钝化后有残液渗出,如果是这种情况,如何对原材进行检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缩孔属于内部缺陷,你说的有液体流出那说明这种缺陷肯定在外表面有开口,所以建议你做液体渗透探伤检验,铁磁性材料也可以做磁粉探伤检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取样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谢啊,试完了结果通知一声就好 了

网友:
恩 ,我也去看过电镀厂,他们电镀前都要打磨,检测。

网友:
镀锌槽里的问题,要么是杂质太多,要么是电流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试验结果如图,可以发现缩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祝贺你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