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遇到的最难的一个造型

楼主(2011-07-14):
一天的时间才做出来。

网友:
在CAD上面几分钟  其实简单的东西可以用CAD  来的快

网友:
不会吧?没有什么难度啊?在SW中,简单拉伸后扫描切除做出一圈鼓形,最后切除小缺口。

楼主:
我用的是UG4.0.这这造型还是用扫掠做出来的。清各位大侠试一试就知道了。我说难刻不是吹的。因为我师父花了两个小时才搞定,还是在我搞定后才搞定的。

网友:
我也用ug的画草图扫掠在切除两侧!很难?

网友:
你们怎么这么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呢??

网友:
以第2张图片上的最大轮廓为扫描路径,弧线为断面轮廓扫描,得到曲面后实体化,再拉伸切除小缺口,不就行了吗?当然,UG我不清楚。难吗?

网友:
是不是UG很难学啊?SW搞普通设计简单易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方法我试过了。难点就在于UG里面没有曲面实体化功能。或者说是我的曲面实体化学的很差。

网友(点评):
有吧,将曲面缝和起来就是实体了(只是曲面一定要封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的意思。我用CAXA直接做出曲面,然后分模不就是很好的方法了吗!俺们用的是UG,不是SW。请尊重我们选择的造型软件。在此拜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试过没有?难就难在扫掠这一步。弄不好很容易扫出别的东西的。试一下再来说吧!弧线R9

楼主:
把图纸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我用的是UG4.0

网友:
UG也可以用扫掠,确实不算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纸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我用的是UG4.0

这图和你实体的尺寸上的一样!!!!!!!!!

网友:
感觉UG没有PRO_E好用!

网友:
先做几个截面形状曲线来建模,再做个矩形体,最后用布尔交运算直接就出来了
如果曲面形状可以旋转的话,做得更快,怎么也不用2个小时

网友:
看上去 不是很难啊!!!

网友(2011-09-04):
敬请楼主分享一下做法

网友D:
这个看着不是很难,能不能把图纸也传上来,我也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不是很难,能不能把图纸也传上来,我也画一下

发的有啊!你往下找找看。

网友:
不好意思,上次看漏了,今天有时间我就画

网友E:
UG中 用扫略 可以更快吧 侧面的两个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UG中 用扫略 可以更快吧 侧面的两个曲面

大家看看都说是扫掠。难就难在扫掠前必须修改一个地方。你可以试一试。图纸我发上去了。在第二页里。

网友:
我上次画了,还存在点问题,有个地方没合上,我用缝合也连接不上

网友:
这几天国庆节,有空我在仔细试试

网友(2012-03-19):
只能说 你和你师父 水平 有限吧

网友:
弱弱问哈 你画这个干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