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车床上的大圆盘做什么用

楼主(2011-07-14):
没有做过C轴,伺服主轴,看到这两个图片,大家告诉一声,这个上面两片间的大圆盘是做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圆光栅,测量角位移的

网友(点评):
是有点扯。。。谁家那么大圆光珊啊?

网友:
是定位铣削时抱紧主轴用的,防止铣削时主轴产生偏摆

网友(点评):
对!这是正解!

网友(点评):
这是机床常说的头架部分

网友(点评):
太对了。。。这看起来好像是台中精机的床子?

网友:
楼主也是做车铣复合机床的吗?同道中人呀,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点评):
这种机床一般都是伺服主轴,电机自带编码器的,不用外加编码器

网友(点评):
虽然是伺服主轴,伺服电机本身带编码器,但电机和主轴之间是有变速机构的,所以电机编码器为半闭环控制,位置检测不准确;而直接与主轴相连的编码器(或圆光栅)是全闭环控制,检测更准确。

网友(点评):
复制别人的话 有意思吗?

网友:
中间的盘是制动盘,盘两侧是夹紧缸,这一套是盘式制动系统.

网友:
刹车用的,

网友A:
最后面是一油缸。
那个真的是编码器,因为电机和主轴之间是用皮带驱动。这个编码器是用来检测主轴的实时位置。进行闭环控制的。如果没这个编码器,皮带断了,你能知道主轴原点吗???怎么定位?????。
日本机车很多都是这样的。见过几种日本机床都是类似结构。

楼主:
我是现在做经济型数控的,以后肯定也要做车铣符合,所以比较注意收集一些类似的资料。但是还没有做过。大家有说刹车片的,有说角位移光栅的,我也辨别不来。不知道哪位可以发些稍微详细的图片看看,比如把那个东东上的标签拍一张贴上来。那就有说服力了

普通数控都是主轴上一个编码器同步带轮,带到到编码器上,我想这个上面也布局的下。

楼主:
光栅应该不能裸露吧,精密的东西一般是封装好的。上面有灰尘就影响精度和灵敏了。我觉得不是光栅

楼主:
呵呵,谁能拍张上面标签或者更详细结构的图,能够辨别这东西的,比如说是光栅或者编码器,麻烦把后面的连接线拍一张。
刹车嘛,就拍一张后面带油管的图片。呵呵,这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解惑嘛,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刹车片,或者只是用来固定后面油缸用的

网友:
这个跟我们公司的外形几乎是一样的,看这个说明书应该是日本,韩国或者是中国台湾产的

网友:
说圆光栅的见过圆光栅再说话,圆光栅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面是一油缸。
那个真的是编码器,因为电机和主轴之间是用皮带驱动。这个编码器是用来检测主轴的实时位 ...

大佬,那是车铣中心的刹车,编码器另外用带轮连接。

网友:
ABS刹车制动系统,bosch 8.0版本的
说是光栅的有没有看清图片啊,那个光栅能就怎么裸漏在外面吗?别更我说是剖视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面是一油缸。
那个真的是编码器,因为电机和主轴之间是用皮带驱动。这个编码器是用来检测主轴的实时位 ...

你的语气让人觉得你说的是真的一样。
好像你真的见过,真的对着实物和图纸琢磨过。

网友:
定位铣削时抱紧主轴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刹车盘吗

网友:
最大,最薄的那个圆,我肯定是制动用,铣削的时候抱死,防止位置发生偏移

网友:
就一刹车片,主轴定位锁紧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今天把公司的机器拆了拍的照片,确实是主轴定位用的,刹车的说法不太准确,通常理解的刹车是制动用的,但这里显然不是,这里是主轴准停之后再把主轴抱死。所以抱闸的说法比刹车准确些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那个摩擦块是啥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今天把公司的机器拆了拍的照片,确实是主轴定位用的,刹车的说法不太准确,通常理解的刹车是制 ...

太感谢了,终于搞明白了。这个图很能说明问题。

网友:
学习了,原来看到,就一直搞不明白,说是光栅吧,又不防护,说是刹车吧,又感觉刹不住,定位抱闸很给力。。。。

网友:
有机会多多交流,.............................

楼主:
嗯,我也是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贴到网上,请求大家的帮助。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