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16攻牙设备如何加工更快,成本更低?

楼主(2011-07-14):
SUS316攻牙设备如何加工更快,成本更低
看图

网友A:
SUS316攻牙呀~
记得要加酱油哦~
效果好很多~

楼主:
我问了几家都说很硬,不好加工啊,用车床?

网友:
买合金丝锥吧!316的我们公司经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316攻牙呀~
记得要加酱油哦~
效果好很多~

我只听过加黄油或四氯化碳,不知加酱油怎么解释,还有你知道加醋的吗?

网友(点评):
车间师傅说攻丝加酱油比加醋好~

网友(2011-12-22):
工艺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用的攻丝机等工具怎么样

网友(2012-10-05):
如果量大的话,采用我们公司的MIM工艺加工是最好的;
一次成型,不需要后加工,性能优越;
xiaobochen2000@163.com

网友:
加菜油。M12的牙很好攻的。内孔应该钻10.3mm.用攻牙机攻,装夹用三爪卡盘。为防止丝锥打滑,建议把丝锥的装夹部位,磨成三个等分均匀的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