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磁力泵,齿轮泵可以成为磁力泵吗?

楼主(2011-07-14):
什么是磁力泵,齿轮泵可以成为磁力泵吗?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0801.htm

网友:
磁力泵由泵、磁力传动器、电动机三部分组成。关键部件磁力传动器由外磁转子、内磁转子及不导磁的隔离套组成。 当电动机带动外磁转子旋转时,磁场能穿透空气隙和非磁性物质,带动与叶轮相连的内磁转子作同步旋转,实现动力的无接触传递,将动密封转化为静密封。由于泵轴、内磁转子被泵体、隔离套完全封闭,从而彻底解决了“跑、冒、滴、漏”问题,消除了炼油化工行业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通过泵密封泄漏的安全隐患,

楼主:
看来齿轮泵是不可以改装成为磁力泵!但还是可以通过磁性联轴器,实现无机械连接,实现无渗漏的功能的。
主要是磁性联轴器比较贵的啊!

网友:
呵呵,长见识 了

网友(2020-04-20):
长见识了

网友:
皮实么? 如果不能适应复杂工况,应该不实用。

网友(2020-06-01):
磁力泵由泵、磁力传动器、电动机三部分组成。关键部件磁力传动器由外磁转子、内磁转子及不导磁的隔离套组成。 当电动机带动外磁转子旋转时,磁场能穿透空气隙和非磁性物质,带动与叶轮相连的内磁转子作同步旋转,实现动力的无接触传递,将动密封转化为静密封。由于泵轴、内磁转子被泵体、隔离套完全封闭,从而彻底解决了“跑、冒、滴、漏”问题,消除了炼油化工行业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通过泵密封泄漏的安全隐患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