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的过渡圆弧和内孔的过渡圆弧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07-14):
发那科系统,刀架在操作者方,车外圆逆时针过渡圆弧用G02编程,那么车内孔逆时针过渡圆弧是不是用G03啊,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也用G02才对.也用G02才对.也用G02才对.也用G02才对.

楼主:
外圆的情况下,从右往左走刀,凹是02,凸是03,从左往右走就反过来…内孔的情况下,端面往里走凹圆03,凸圆02…这个很好区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简单点不就行了顺时针圆弧用G03逆时针的用G02!这样说正确吗?

网友:
不解释。。。。。。。。笛卡尔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