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消音器消音的原理是什么?---请教

楼主(2011-07-14):
发动机的排气消音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消音器中有数个膨胀室,发动机排放出来的废气经过数个膨胀程序后,使排气脉冲缓和而消除噪音。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气体的声音跟流动速度有直接关系  当不加排气消音时 那种声音很可怕的  那是因为自由排气时期的气流速度接近音速  消音装置内有很多迷宫式的栅格 让气体在里面降低速度 达到消音的目的 同时栅格上涂有催化剂 起到净化为其的作用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讲,声音也是一种能量,消音就是降低了这种声音的能量,但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消失的的这一部分声音的能量是必要转化成其他的能量。消音器是不是也可以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解释,声音转化成了其他形式的能量,如热能排放到大气中。可以这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