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刀片研磨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请教一下大家:磨损的硬质合金刀片还能再次修磨吗?修磨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寿命如何?我们是做模板钢材的,公司有好多磨损的硬质合金刀片,目前处理的方法就是当废品卖掉!很可惜啊!现在成本太高了啊!

网友:
是什么刀片?无涂层的修磨后尺寸变化,注意使用。
涂层的修磨后不宜在原工工序用,或是降低参数使用,成本反而不好,还可能出废品;或是在其他工序使用。

楼主:
就是那种株洲硬质合金刀片,没有涂层的!

网友:
可以修磨周边  不过装上刀体后直径会变小

网友:
可以修磨使用。同楼上

网友:
    我们以前几千人的厂,用过大量的硬质合金刀片,从来都是修磨多次,很少当废品卖掉。你们公司可能是太有钱了吧!

网友:
修磨一个角最贵 约0.5元,问问 工厂能接受不,能的话,可试磨一批验证。

网友:
      我们是一两个人,一台小设备就解决问题了。至于你们,算算经济账再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