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双偏心轴---请教

楼主(2011-07-14):
加工图中直径为24的两个平行的偏心
求高人指点   CA6140

楼主:
che 是车床。。。。。

网友:
做个夹具,让偏心轴的轴心与夹具轴心及卡盘轴心重合。

网友:
对!做个偏心的夹具!

网友:
偏心夹具了,有批量的话。。

网友:
如果量少,在工件端面上先钻出偏心中心孔,用双顶尖装夹加工。

网友:
要求偏心距0.018,端面中心孔划线的方式肯定保证不了1.8丝

网友:
如果拿个这样的实物 让你测量绘图  怎么测偏心距

网友:
很简单,你哪里的,我处可以加工,可电话:13430557624

网友:
批量生产做个夹具。你这个偏心量这么小,实物如何测量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两处偏心的角度有要求吗?

网友:
楼主要在普车上完成,公差一定达不到你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能检测的吧,四爪卡盘装夹,用百分表打一圈,最高点和最低点之差。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点评):
百分表有这么大的行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  现在就是角度问题  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效正。。。如何加工可以保证零°夹角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  考虑过这样加工 但是两端的偏心中心孔怎样去加工出来呢 偏心公差很难保证(肯定还要加上鸡心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百分表量程有那么大的吗   我这只有0-10的最大 。6个的偏心转起来就是12啊  怎么打得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找正偏心时候打表!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我是考虑要么偏心套  或者直接垫垫片   但是 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好的保证偏心距的公差呢只有1.8个丝啊    还有就是两个偏心之间的角度问题。。。

网友:
批量的话做片子呢夹具。少件的话我看直接打表找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大量程的,考虑你保证在1.8丝内,就这行程百分表的误差估计都比所要求的1.8丝大,估计没有办法保证测量了。希望能有高手指点。

网友:
   哈哈,,,,简单,这些好多书本上就有加工工艺!!!多看看书!!

网友:
测量很简单,高精度加工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给个思路撒。。。。。。。。

网友:
精密镗床找正移坐标打两端偏心中心孔。顶中心孔外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参照发动机曲轴的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图书店很多关于车床的书上都有!工艺什么的都很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件上装鸡心夹卡在夹具槽里车完一个工件转180°卡进槽,这样车就可以保证两个偏心在一直线上了

网友(点评):
刚刚想了想,错了,不好意思!!嘿嘿!!

网友:
感觉数控车床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数控车怎么车???我想见识下!!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偏心的,我想以定位转的方法可以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点评):
尾架夹具与图类似,先用6mm垫铁垫46mm处校正轴,取出6mm垫铁车一边,垫12mm垫铁再车一边,还有细节就不说了,你看方法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