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什么结构可以实现:施力的相对时间曲线格式接近于正弦曲线?

楼主(2011-07-14):
6.18.1
要求
当根据
6.18.2
测试时,被测物体固定锁定机构与展开系统不得移开,测试后,被测物体的任何紧固点的展开位移不得超过
25mm
6.18.2
测试方式
在被测物体的顶部中央放置
100mm
长的刚性夹具(见图
10
,夹具的宽度应可以根据被测物体的厚度调节
对被测物体在水平向前和向后两个方向施力
——力量:(140±10N(每个方向);
——一个循环:在一个方向,力量由
0
增大到
140N
,然后降低为
0
;然后在另一个方 向,力量由
0
增大到
140N
,然后降低为
0
。施力的相对时间曲线格式接近于正弦曲线
——频率:0.5
HZ+0.05
HZ
——循环耐久:10000
次;
选择合适的施力装置,以便执行测试时不影响被测物体的变形
10
:夹具/垫子
注释:
1
夹具/垫子
2
力的方向
3
泡沫,防止不适当的损
4
顶部截面

楼主:
注意力量:(140±10N(每个方向

楼主:
急用,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
1、找一符合要求的弹簧(出力与压缩长度,K值,以便方便选择合适的驱动),实验决定弹簧不同压缩长度的弹力。
2、弹簧压缩靠伺服加滚珠丝杠实现弹簧压缩及放松。
3、两个方向只用一套驱动,一套压缩时,另外一套脱离。
4、用弹簧定力输出结构,实现最大140N力输出。
5、电控根据实测出力数据编写程序实现力的正弦输出。
6、也可以在出力端增加压力传感器,程序控制实现正弦输出。

以上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海涵。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只是成本太高.我想可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机械结构.只用普通电机,甚至气缸.如果这样就更好了.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真本事.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机械方面倒困难不大,可是控制部分也许就不同,可以一试

网友(点评):
大侠,请赐教机械怎么设计.要低成本.最好是纯机械.

网友(点评):
普通电机或气缸带动凸轮或类似曲柄摇杆机械结构.不知可不可以.运动到固定的位置力是一定的. 要静下心来仔细算过才知道.

网友:
到网上搜索正弦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给板砖!

请给板砖!

左右都在一条中心线上,O点的原轮可以由普通电机驱动,需要的速度由减速比完成,还需要测出OA距离,算出A点的线速度,传到C点的瞬时速度,B点为球面运动副,OAB最好是一个面上,D为固定块,BD间、C点前面需要轴承支承,D中要用滑动轴承最好。请给板砖!

网友:
就是偏心轮压弹簧即可实现压力是时间的正弦关系,压力由偏心轮的偏心距和弹簧刚度决定,频率由转速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