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车床刀架定位不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4):
今天我的140突然出现了定位不准,刀架上一个外圆刀 一个45度刀   外圆刀车外圆 45度刀车一个45度的锥度, 出现的情况是 外圆刀出现了40丝以内的误差 可45度刀一直准确。我就不明白了 要出现误差 二个应该一同出现才对 为什么只有一个刀出现 另一个刀没事呢 。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我的车床刀架在转动后 弹力好差 。应该怎么办。我是半路出家,基础老差了。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直接上床学习。老感觉到基础的重要性 ,各位大神能帮我看看我的车床是怎么回事吗。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把刀架拆下来一看便知

网友:
不准的刀号不用,用别的就可以了
但治标不治本,还是要想办法修好刀架

网友:
拆刀架,清洗。

楼主:
折了好几回了 也找不到原因  郁闷

网友:
楼主这样的情况,我当年(现在)也遇到过
首先我觉得你得刀架议案大拆一遍。用洗油洗一下‘重新组装。在就是看以下你的刀

网友:
45倒角没有问题,1;是活灵有松动,2;是刹铁松了,3;中拖板轴承有松动。4;刀架定位弹黄老化。清洗后调整换轴承。

网友:
45度刀应该也有问题吧,是不是只倒个角的原因看不出来有误差,刀架定位的孔是不大了,如果大了可相套,相套时可顺便加深些,并把定位注加长,套和注都碎火,另加多一个对称的定位,这样多点锁紧的力距锁定会好些,弹黄力一定要够,这很重要。(我的刚改不久,但可是普车呃)

楼主:
45度刀不是用来倒角的哟  是车45度锥度的 要车进近20个长呢  而且有正0负3的公差  可他一点问题也没  外圆刀却出现了40丝以内的误差  我的弹黄断过一次 后来就哪样放进去了 可用了快二个月了都没事 昨天突然出现这情况 不知道怎么办了 刀架我也洗了 好几回了  我的床子是新的哟 才半年多 。

网友:
是普车吧,那就更换刀台上的定位套;
还有告诉你一个技巧,仿照c616机床的刀台改一下,保你没问题

网友:
如果你外圆车好几刀的话,你可以在车最后一刀前把刀架子转一圈再紧住,就能定住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