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变形处理---请教

楼主(2011-07-14):
机器框架, 2.5M*5M*H1M     2根125*80角铁焊接后 当矩管使,焊出单片。中间拉梗用80方管。组成框架。
焊接在模架下完成,  工厂没有电炉做时效,   模架与辅助拆除后,机架尺寸有3-5个的变动,主要是对角线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主要工厂设备不齐全

还有 除锈的话,也没酸洗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角磨机实在是费力的说,
麻烦各位大大了。

网友:
上传图片说话吧

网友:
对角线差3到5mm还是比较正常的,除非整体退火,但如果焊后要加工的话或者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需要做消应处理(可振动时效),表面处理一般都采用喷砂或喷丸。不可能用磨光机打磨的。

网友(点评):
公司设备就这样,只能角磨机打磨除锈了。

网友:
如果自己不能做,就只能外协。

网友:
层压机的机架?首先,不要用角钢拼矩形管,直接买矩形管,80的方管连接偏弱,这么大框架差3、4个是正常的,不需要做什么时效和震动处理的。你也不用它做什么,精度都在加工的上下台面上,表面除锈,是没什么好办法的,焊接前喷砂处理,焊后马上刷防锈漆。

网友(点评):
喷砂需要什么设备么? 上下台面的精度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外加工铣后在磨的。

网友(点评):
小型喷砂机的价格是在万元以内么? 需要独立房间,还需要什么其他辅助设备么?

网友:
机器框架对角线差3-5应该可以使用年不需要再校正了;
除锈一般采用喷砂(丸)处理.

网友(点评):
比较多的是3-5个,偶尔来个8个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