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画法与加工

楼主(2011-07-14):
我就是想问为什么我们画钣金的3D图时要考虑折弯的内角R是多少,但是在数控折弯机上就用不着这个参数呢,数控折弯机得师傅说多厚的板子有对应的刀和槽,但是折出来的产品的尺寸是有出入的,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就是用三维软件画出的钣金图然后展开得到的展开图的尺寸和计算扣除的后得到的尺寸是不一样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软件毕竟只是软件,铁加工会有延伸变形的,这些是软件搞不定的,这些老师傅全靠经验控制余量,现在的新人全靠软件,但加工余量还是要靠经验慢慢摸出来才知道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没做对呀,你自己可以去试嘛,用手算或软件都有折弯系数的,折弯时所选的下模直接影响折弯尺寸,上模R角是0.2,用破衣我一般都是0内R,K因、Y因你自己可以测算出来

网友:
和材料也有关系的
折弯师傅经验很重要

网友:
你在用3D绘图软件里面有折弯扣除,折弯系数,来控制你要的展开。它的内R一般都是板材的一个壁厚, 但前提是R角刀不能大于它的板厚。

网友:
误差肯定是有的,R的半径在折弯时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理论上的尺寸对了,在加工的过程中还得考虑模具的误差,这就要求技术员和操作工在实际工作中去灵活的掌握,也就是所说的经验,

网友:
理论和实践还是有距离的,折弯是R还是要考虑的,1毫米的板折弯R1和R10所用的刀和槽是不同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俺正在慢...慢...慢...地学

网友:
我们的工艺是板厚和内径有一张对应表,板厚确定,内径就确定,除非设计有特殊内径要求

网友:
内角一般为0.2T,如果軟件沒有設好,那展開以後的尺寸不對

网友:
内角是会影响展开尺寸的,虽然折弯的时候用不着~但是你展开算料的时候会有影响的。

网友:
学习了 ,学习 学习, 刚入门 ,很多都不懂,小车间,可以接触的东西也不多。。。

网友:
槽宽、内角不同展开时的k因子就不同展开尺寸肯定不一样。

网友:
这问题我也纠结,新手学习

网友:
理论值和实际值会有差别的,好折弯工算的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