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是什么阀,是不是双向溢流阀?

楼主(2011-07-14):
请问1是什么阀,是不是双向溢流阀;
MA,MB,A,B各代表什么意思;
管路连接处采用黑色点,那白色的空心圆代表什么意思,还有圆圈中一个X代表什么意思;
梭阀代表在此处的作用?

一个液压新手的提问

网友:
阀1应该是单向顺序阀,也就是平衡阀,在油缸回油腔产生被压,使油缸运行平稳。MA,MB,代表测压点,可以接压力表进行测压。A,B,表示工作油口,接油缸前后腔,至于白色的空心圆我认为表示集成块通过管接头与外界管路相连的,还有圆圈中的一个X我猜测是一个封堵的油口。再核实一下吧。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自己的总结,液压原理图里一般在工作口(如A,B,P,T)出来时都会有一个口与它并在一起,一般标为M#,带M的大多是测压点。给你装测压接头的,管路连接处采用黑色点,白色的空心圆代表这个地方是有接口的,可以通过过渡接头与管路连接,圆圈中一个X代表在阀上这个口被堵死,不接管路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4楼总结的不错,仔细体味一下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
阀1是单向顺序阀,
4楼的我看能自己总结出来,还行,也不算新手了哟

网友A:
梭阀+减压阀与比例阀配合构成进口压力补偿器

网友:
阀1是平衡阀,四楼水平可以了,呵呵。

网友:
阀1应该是单向抗衡阀,有的地方也叫平衡阀,在油缸回油腔产生被压,使油缸运行平稳
上网搜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网友:
从上到下分三部分:
分别是:上,集成阀组,一般是叠加阀组
            中,是油路块,也就是集成块上面是阀组
            下,是现场执行油缸集成在油缸上的一些阀件
此系统后2组阀构成负载敏感系统,
只是不明白,最后一路的两个平衡阀为什么一只在现场,一只在集成油路块上面?

网友:
只是不明白,最后一路的两个平衡阀为什么一只在现场,一只在集成油路块上面?

后两路不明白,期待高手

网友(2011-12-07):
平衡阀,但用于油缸的不多,一般用于液压马达

网友:
外控并内控式平衡阀,A,B口互控互锁,可以保证油缸互锁定位。具体看此油缸什么作用,那样更能将这组阀的作用阐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梭阀+减压阀与比例阀配合构成进口压力补偿器

这三个阀组合起来就构成压力补偿器吗?能具体说下工作原理吗?非常感谢,期待回复!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按照其图纸所示,应该是个单向顺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