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的安排工艺,还可以节省时?如图,请教

楼主(2011-07-14):
如下图,我在加工版也发过。
但是,现在接下来了。就是工艺和时间上搞不好
所以,请教下高人。
如何合理的安排工艺,还可以节省时间。
谢谢了。。。。

网友:
图呢? 没看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编辑好
现在有了,帮忙看看
谢谢了

楼主:
求教高手啊?
那位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是装配图吧  我不大了解  !~!~期待高手!~!!

网友:
零件很小,最好是自动车床上加工,具体是棒料车端面及外圆部位、割断;做工装铣端面槽。
当然也可以在自动车床上装个小锯片铣刀,保证零件一次装夹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