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缸底的螺旋线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7-15):
如图:该缸底是用在柱塞缸上的,在缸底的内部有一圈螺旋线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图01

图02

图03

网友:
根据你的图片,假设一下,你先观察一下你的活塞杆,当你的活塞杆运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在活塞杆上是不是有一段直径直径跟活塞缸上的内径相差不大(活塞杆与缸底这个部位有间隙),如果我的建设正确的话,我认为缸底这个部位是当活塞杆运动到缸底的缓冲结构,这个部位的螺旋线就是溢流结构。如果假设错误的话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用途啦,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缓冲节流槽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学习了,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这是油缸缸头还是缸底?看起像是缸头,有斯特封(杆封),我个人认为螺旋线槽是作润滑油槽用的,起到润滑减小摩擦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听说过液压缸还要润滑油润滑的,液压缸里全是油啊

网友:
2楼的说法,同意,也希望有不同的解释,只要是正确的

网友:
缓冲节流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油缸导向部分和活塞杆配合间隙太小不会产生油膜,就会在导向套的内表面加工螺纹沟槽通油润滑,当然在此处的解释可能是不正确,期待正确答案。希望楼主再上几张图片方便判断。

网友C:
就是普通的油槽,关键还是起到润滑作用,当活塞往缸底部运行的时候,通过压力的作用油液从底部沿螺旋槽向上流动,

网友:
楼主一定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在吊大家的胃口吧

网友:
光看这个图片还不能确定,要有整天结构图更好了。有可能是缓冲槽,也可能是油道。

网友:
车内孔后没径向退刀,X轴快速退刀形成的。

网友:
没注意过,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顶12楼,我也觉得有要么是油道,防止开始定不出来

网友D:
油缸导向部分和活塞杆配合间隙太小不会产生油膜,就会在导向套的内表面加工螺纹沟槽通油润滑,

楼主:
感谢各位社友,我也是上次在换这个油缸的密封圈才看到这个结构的。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专门做油缸的师傅,他说是“螺旋槽充油,对活塞杆起定心作用”哦。

网友(2011-09-06):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油槽,关键还是起到润滑作用,当活塞往缸底部运行的时候,通过压力的作用油液从底部沿螺旋槽向上 ...

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在液压缸启动的时候通过液压油用的,于液压缸的缓冲结构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专门做油缸的师傅,他说是“螺旋槽充油,对活塞杆起定心作用”哦。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一家起重机公司的一个支腿油缸的活塞杆。制造商说就是对活塞杆起定心作用,具体原理他也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定心作用。理由:螺旋槽可以径向打压,从而定心。至于几道嘛,就是为了可靠而言(定心力道更大)。

网友:
应该是在缸头位置,是均压槽,起对中作用。
此处直径是否比内部直径小?

网友:
是均压槽,起对中作用,并有润滑斯特封作用。

网友:
没碰到过,楼主能解释一下具体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缸导向部分和活塞杆配合间隙太小不会产生油膜,就会在导向套的内表面加工螺纹沟槽通油润滑,

同意楼上的意见,斯特封压力侧都会开个小槽

网友:
好像是缓冲节流槽。也可能是别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活塞在这个位置受力不均匀,会产生径向力,开这个槽,在活塞周围形成一个环形油路,保证活塞与缸壁之间的距离均匀,抵消一部分径向力,防止刮花缸壁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油缸缸头还是缸底?看起像是缸头,有斯特封(杆封),我个人认为螺旋线槽是作润滑油槽用的,起到润滑减 ...

因该是在缸底部。我支持你的观点起润滑作用。

网友:
感觉像是润滑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