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过程流转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1-07-15):
大侠们,你们产品过程流转的过程是如何控制的,有没有模板参考下呢?谢谢拉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要求呢,我们的产品在每个工序流转时,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文件。如何摆放,如何转移等能确保产品质量啊

网友:
可以使用工序流程卡或者转序单进行控制,并编制相应的作业文件。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我们在做!

网友:
可以使用工序流程卡或者转序单进行控制,并编制相应的作业文件。 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
工序流转卡

网友:
最好单件流,过程设置抽检或全检
用SPC控制或管制图控制

网友(2012-03-10):
每道工序都设置操作工和检验签字的地方,保证过程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