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弧度的板的折弯,能否用冲床冲压成形?

楼主(2011-07-15):
展开图如图示意。   用冲要冲成 半圆的L 形状,材料为SPCC,3mm。 尺寸如图所示。 不知道可不可以冲呀?
菜鸟,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折弯机是不行的,可以用模具,但相当的大,或拉伸成一个整圆再切开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尺    寸的把

网友:
只能做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