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滚齿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现在加工的齿轮公法线出现上下偏差近20丝,请教高手原因?
齿轮模数2,齿数65,齿轮厚度20,
我们是用一根心轴将6个零件穿起来,上面用螺母压紧,用三抓卡盘固定在机床上的。
可是现在干出来的零件上面一个零线加5丝,中间的零线,最下面的见到十几丝,请教高手原因?
谢谢了!

网友:
你的导轨与工件不垂直吧,你做个表从上到下打一下活件,看看有变化没。

网友:
胎具不正。再找一下设备的精度。

网友:
不是同周度的原因吗感觉定位不好

网友:
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可能你的芯棒与孔的间隙太大,或者六个齿轮坯相互间的孔径公差没控制好,你选择公差相近的几个齿坯组合,二是芯棒的刚性不好,也可能是吃刀量太大。三是芯棒与铣刀不垂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多找点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