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工件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1-07-15):
外径61.95--61.82      内孔58.42      长度6.5        材质 42crmo
     我是做一个割一个····变形0.3到0.45
谁帮我解决下这个难题

网友:
貌似是被你的切断刀挤变形的,建议用锋利的薄的刀片割断,或者楼下的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割到1.5mm不到·····也很锋利

网友:
哈哈不好做的。行话:用图来表达。

网友:
刀具问题,被挤压变形了

网友:
如果圆柱面要求高,可以车成长管后,再用线切割切断。

网友:
切断前先检查一下是否已经失圆,一步一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