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海浪发电专利技术大家感兴趣吗?

楼主(2011-07-15):
创新点:本技术用简单的将导叶【分段且相互独立】的方法,用漂浮的巨型叶轮机上的几千个呈射线状排列相互独立的“可变翼导叶”分别吸收大面积的不同方向的上下运动的海浪波能,产生同向推力了,带动主轴发出较大功率的电能。这是简单易行可以推广的“海洋波能发电技术”。
技术突破:本技术每个发电单元有几个巨型叶轮机,实现了单台“发电单元”可以将几万平方米海浪上下的波能通过几千个“相互独立的导叶”转化为几千个【同向水平的推力】,共同形成巨型叶轮机的转矩,并带动中央发电机发出较大功率的电能。若在较大海域用多台“发电单元”集成布阵,那么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海上发电基地。

楼主:
我是青岛的一个老头。

网友A:
大海里来台风怎么办????

网友A:
大海海水腐蚀性强。设备可靠性难办。发电站是百年大计不好操作。

网友B:
看来大家对这海浪发电,信心不足啊

网友C:
遇到发电类同行了,不过我是做柴油发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发电类同行了,不过我是做柴油发电机的。

柴油机用调速器保持匀速,发电。本技术的转速不能保持匀速,从无浪时的0转一直到超过“额定转速——理论正常转速”N倍,虽然可以自动换(变速器)挡(台风季节),但是发电量就大了。请教这时的超额发的电用“电解水制氢”来消耗,应该没有技术难点吧!————纯属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海里来台风怎么办????

1、 其结构强度应该可以抗击台风——技术上无问题,就是加大安全系数。
2、 风浪越大发点越多啊!

楼主:
1、 选址的特点:不会受各种“海况”和“海侯”因素的影响,在凡是波高大于1米的离岸海域均可选址,都可以安全可靠的连续发电。也就是说不受大风影响;不受海浪的波高、波向、波长和波速的影响;不管是否存在海流;不管是风浪、涌浪还是叠加浪,甚至于巨浪都可以进行正常发电。这种漂浮作业无海上基建要求,只要锚定即可。
2、 设备(发电单元)性能特点:
2.1 巨型叶轮机在海面下“超低转”速运转,通过增速来带动海面平台上常规交流或直流发电机组运行发电,故结构简单、易维修。
2.2叶轮机除导叶可以随浪活动(上下改变角度)以外,其余都是刚性结构,水下部分因无密封和轴承件,故结构简单可靠、寿命高、故障率极低。
2.3 又由于传动件和发电机等均置于海面上及控制室内,无海浪影响,故维修容易、运转可靠。而且连续发电过程由“传感器”和程序控制,进行远距离监护,故运转费用极低。
2.4 若在台风期,在巨浪形成时,由于巨型叶轮机是几圈环形钢结构,即使部分导叶可能瞬时露出海面,除不产生动力以外,本身是不会受损,故抗风浪能力强。
3、 电性能特点和控制:
3.1 本机即可发出直流电、也可以发出交流电。由于若干导叶在无数海浪波动中受力,故产生的电流、电压连续且近似恒定,其运行曲线近似于“斜线”。但是,随海区整体海浪的衰减或增加会缓慢改变“倾角”,所以容易操作和控制。
3.2 除常规调频、调压控制外,可用蓄电池、海水淡化、制冰、制氢(能源)平衡用电。
4、 综合发电平台:有条件的海区可以建立大型综合立体发电平台群,就是在平台上空设置风电;平台上设置光伏发电;水面下海浪发电;水下设立海流、温差或盐差发电,形成立体发电,不但增加了发电量,而且还降低了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其结构强度应该可以抗击台风——技术上无问题,就是加大安全系数。
2、 风浪越大发点越多啊!

结构强度加大安全系数,   用几个锚固定,风是八面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解水制氢,氧没接触过,觉得应该难度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解水制氢,氧没接触过,觉得应该难度不大吧。

这样大的发电功率变化,由电解水和蓄能电池来消耗不太现实,所以一定要电解水,这样可以快速消耗,因为电压和电流和电解速度成正比,在电解设备不变的情况下,电解的氢和氧也成正比,此说法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强度加大安全系数,   用几个锚固定,风是八面来。

【结构强度加大安全系数】是指在结构设计时加大了安全系数就是说加大了整体的“刚度”。
至于用几个锚固定:我认为顶多三个锚即可,甚至一个,且不要太紧。因为整体的迎风面很小,都是“网架”结构。而且大部分都“没”在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海海水腐蚀性强。设备可靠性难办。发电站是百年大计不好操作。

船舶的表面防腐一次10年没问题,何况是本技术2年无故障运行,两年一更换检修。
这个海上发电站的设计寿命为10年,折旧20%。不是百年大计,就是一台台的“可变翼海浪波能发电机”。
发电成本0.254元/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对这海浪发电,信心不足啊

哈哈!钻进去,越看越有意思。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万一哪天浒苔都跟今天栈桥那里一样多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万一哪天浒苔都跟今天栈桥那里一样多怎么办?

其实您问的问题很高,往往就是一些非正常的自然环境出现而造成失败——那可不是一点点的损失啊!严重支持!也感谢您的提示!在此道一声谢谢!
希望大家就是这样的找“问题”,我将十分感谢!谢谢大家!
对此有三点:
1、  浒苔的集中出现往往是离风区较远的海区,且是近海,所以在选择发电海区时就要考虑是否有此自然灾害频生,诺大的海洋可选海区多多,要回避啊!
2、 本技术由于有一道“匝道——也就是环状支撑架”,可以防止“异物”的浸蚀,譬如木棍、船只的残骸、有机漂浮物等等。
3、 即使有少部分“可变翼导叶”被“卡死”,那么不会影响整体的发电,但是功率就变小了,在10台发电机的显示中发现某台的功率明显不同,那就要开检修船“视察”,或直接就拖一台“备用机”更换下来(接插式的更换简单),回港在检修!

楼主:
欢迎各路神仙来此做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舶的表面防腐一次10年没问题,何况是本技术2年无故障运行,两年一更换检修。
这个海上发电站的设计寿命 ...

折旧这么快,有经济效益吗?   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谁也不会做地。

网友E:
是个节能环保的好项目,但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如何防止对海水的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旧这么快,有经济效益吗?   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谁也不会做地。

5、 发电功率估算:由四个叶轮机(4+1个浮体)构成的单台发电单元的功率估算,年平均发电功率约376.8KW /台。详述如下:
(说明:所设参数主观上是较保守,尽量选用低数值,如有出入,试验后可以修正,并得出较准确的单台发电功率,结果仅供参考!)
5.1
参数设定:(均按“保守取值”估算)
5.1.1
设备参数的设定:
设海面上“蜘蛛型”平台对角线中心距约100米,海面下中央浮体半径及与叶机轮的间隙合计约10米;叶轮机半径约40米;叶轮机浮体半径及与叶轮间隙合计约10米;如果导叶总成的间隔密度按1:5均布,4台叶轮机上的几千个“小导叶”合计面积占叶轮机导叶覆盖海浪总面积的20%,即有效导叶分布密度为20%
5.1.2
计算参数:设叶轮机综合能量转换效率系数按10%计算。其中包括:
*

导叶夹角形成的海浪浪高的虚动损失系数;
*

导叶夹角形成后转换为水平投影时面积损失系数;
*

导叶夹角形成后转换为水平推力能量转变系数;
*

海水与各个表面摩擦造成的总能量损失系数;
*

两级传动增速过程的效率损失系数;
*

发电效率损失系数;
*

直流发电输出的“频变”损失系数;
*

输变电、蓄能等工艺转换效率损失系数;
*

以及海浪释放能量后“浪高”的能量衰减系数等等。
5.1.3
设所选发电海区“年平均”海浪能按1KW/平米计算。
5.2
计算:注:以下为理论推算,有待验证。)
5.2.1有效做功总面积:单台发电单元中4台叶轮机导叶有效做功的总面积=叶轮机个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面积-叶轮机浮体截面积-叶轮与浮体的间隙面积)
=4×3.14(402-102)=18840平米
5.2.2单台发电单元功率计算公式:单台(发电单元)发电功率=4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总面积×有效导叶分布密度×每平米海浪具有的能量×综合转换效率。
5.2.3
功率计算:由4台叶轮机构成的发电单元年平均发电功率=18840平米×20%×1KW/平米×10%=376.8KW
五、经济性研究:
1
10年发电成本估算:
(总投入-运营收入)/10年发电量 =(5160-1022)万元/32556万度=0.127元/度电。详述如下:
1.1
固定资产总投入合计:【4110万元】。其中:
1.1.1
发电设备投入:装机容量10台发电机组共投入11台,其中1台为保养时维修替换备用设备,单台造价估计约250万元。则合计共投入约:11×250万元/台=2750万元。
1.1.2
配套设施合计投入:约1360万元。其中包括:
*
陆上机房100平米建筑设施投入约50万元;
*
海水淡化设备一套投入约60万元;
*
输电配套主海缆4000米投入约为1000万元;
*
制氢设备投入约250万元;(注:储气罐利用5个浮体)
*
合计投入约:50+60+1000+250=1360万元。
1.1.3
固定资产总投入约:4.1.1+4.1.2=2750+1360=4110万元。
1.2
维护和运行投入:10年费用合计小于1050万元。其中:
1.2.1
维护费:无故障运行检修期为2年,每台共检修5次,每次约10万元。11台共检修55次,合计:10万元/次×5次/台×11台=550万元;
1.2.2
运转人工费、管理费、杂费等(4人)10年合计小于500万元。
1.2.3
合计:4.2.1+4.2.2=550+500=1050万元。
1.3
10
年合计净投入计算:(4.1)固定资产总投入+(4.2)维护和运行费=4110+1050=5160万元
1.4
10
年合计运营收入计算:约1022万元
1.4.1
副产品(淡水和液氢等)计算产值,10年保守估计“增值部分”约200万元。
1.4.2
设备残值:固定资产投入4110万元,折旧期10年,残值约20%,合计约822万元。
其中包括:报废11台发电机组和配套设施的可用和不可用部分。
合计:4.5.1+4.5.2=822+200=1022万元。
1.5
10
台10年发电量计算:10年×3768KW×360天/年×24小时/天=32556万度
1.6
每度电成本计算约:(4.3)净投入-(4.4)运营收入/(4.5)10年发电量 =(5160-1022)万元/32556万度=0.127元/度电。
2
出售电的价格
:,暂定为成本产值的100%(4338万元),那么内网销售价格则在0.254元/度电
内网销售价格和进入国家电网的出售价格相同,应该在0.254元/度电以内较合理。理由有三点:
2.1
由于海浪发电功率极不稳定,需要将不平稳的交流或直流电转化为稳定的直流电或者交流电,那么就需要功率较大的“逆变器、蓄电池组、50HZ调频、升压装置”等配套设备,这些配套设备费用较高。
2.2
在可行性研究计算每度电成本时,虽然取值尽量“保守”防止“虚报”,但是难免可能有一些偏低或遗漏,以及会发生不可预见的未知费用。
2.3
再加上税费、宣传费用和准备了充足的提留款等因素。
2.4
结论:这里还没考虑“政策补贴”,所以这个估算结果应该极为宽松,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费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节能环保的好项目,但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如何防止对海水的污染?

是个节能环保的好项目】——谢谢!
但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上面设有指示灯,就是航标灯。
如何防止对海水的污染】——对海里的污染物有最外圈的导叶轴架挡住,也就是一圈围墙。

网友(点评):
不是海水对设备的污染,是设备对海水的污染,比如是否会电解水泄露?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个节能环保的好项目】——谢谢!
但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上面设有指示灯,就是航 ...

不是海水对设备的污染,是设备对海水的污染】————
没有污染,机房外只有几对滑动轴承,是脂类润滑油,两年内不要更换,所以没有污染。机房内的变速器的齿轮油两年也不更换和泄露。其他就没有“污染源”了。
比如是否会电解水泄露】————
您误解了,没有电解液的存在。所谓的电解水是电解(循环)海水,水分子分解了就是氢和氧的气体,不分解还是原装的海水,没有其他的副产品那也就更没有“污染物”了。
您考虑的问题很对,谢谢!因为环保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具有“一票否决”的因素。

楼主:
欢迎大家提点意见,交流一下,哈!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专利正式批了两个下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个节能环保的好项目,但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如何防止对海水的污染?

刚看到,没回复,望谅!
漂浮在深海,如何提醒过往的船只避让】——此技术应该回避渔场、航线、军事要地。那也可选海区多多。每个发电场的每台机台中央设立带有雾灯的高杆以示规避。
如何防止对海水的污染?】——首先声明本技术水下部分没有“轴承”和任何可溶于水的物质。就是三种材料:1、表面有防锈预料的碳钢,占59%以上。2、其次就是几千个可偏转的塑料的导叶。3、导叶偏转轴上的“减磨套”。OK!
水面上的主轴采用两对无油润滑的轴瓦。水平轴的支撑也是如此。至于机房内发电机组就是常规的 设备了。
所以,可以说没有污染!是环保型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对吧!

楼主:
发一个应邀的设计方案:供参考!欢迎提问,先谢谢了!
56米可变翼海浪波能发电机组功率

(专利号:201020134135.4)
(发明创造名称:自调导叶叶轮式波能发电单元)
(专利号:201120038156.0)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组合导叶式的海水发电单元)
宋文复

1、 发电功率估算:由6个叶轮机(6个浮体)构成的发电单元的功率估算,年平均发电功率约292KW /台。详述如下:
(说明:所设参数主观上是较保守,尽量选用低数值,如有出入,试验后可以修正,并得出较准确的单台发电功率,结果仅供参考!)
1、  参数设定:(均按“保守取值”估算)
1.1  设备参数的设定:
设: 海面上单个叶轮直径约56米,叶轮机半径约28米;
设: 叶轮机浮体半径及与叶轮间隙合计约3米;
设: 如果导叶总成的间隔密度按1:5均布,那么6台叶轮机上的几千个“小导叶”合计面积占叶轮机导叶覆盖海浪总面积的20%,即有效导叶分布密度——即覆盖率为20%。
1.2  计算参数(系数):设叶轮机【综合】海浪波能的能量转换效率系数——即转换系数按10%计算。其中包括:
*   导叶夹角形成的海浪浪高的虚动损失系数;
*   导叶夹角形成后转换为水平投影时面积损失系数;
*   导叶夹角形成后转换为水平推力能量转变的效率系数;
*   海水与各个表面摩擦造成的总能量损失系数;
*   两级传动增速过程的效率损失系数;
*   发电机效率损失系数;
*   直流发电输出的“频变”损失系数;
*   输变电、蓄能等工艺转换效率损失系数;
*   以及海浪释放能量后“浪高”的能量衰减系数等等。
1.3  所选发电海区年平均海浪能:为简化计算,设为1KW/平米。
2、 平均发电功率计算:(注:以下为定性研究的理论推算,有待验证。)
2.1 有效做功覆盖海浪总面积:单台发电机中6台叶轮机导叶有效做功的总面积=叶轮机个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面积-叶轮机浮体截面积-叶轮与浮体的间隙面积)
=6×3.14(282-32)=14601平米
2.2  功率计算公式:发电功率=6台叶轮机覆盖海浪的总面积×有效导叶分布密度×每平米海浪具有的能量×综合转换效率。
2.3  功率计算:由6台叶轮机构成的发电机年平均发电功率=14601平米×20%×1KW/平米×10%=292KW。
3、  参数变化对发电功率的影响表:
下面表格的数据由于没有进行实验,也就没有准确的数据,所以只能以可行性研究数据来说明问题,目的是比较直观的了解本技术的性能。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修改和补充下列数据,进而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数值。谢谢大家!

参数变化对发电功率影响表
项目
直径(米)
叶轮个数
叶片覆盖率(%)
能量转换系数(%)
年平均海浪蕴能(平米)
年平均浪高(KW)
估算功率(KW)
最大功率(KW)
1
56
6
20
10
1KW
1
292
800以上
56
6
20
10
2KW
2
584
1600以上
56
6
20
10
3KW
3
876
2400以上
2
56
6
20
20
1KW
1
584
1600以上
56
6
20
20
2KW
2
876
2400以上
56
6
20
20
3KW
3
1352
3200以上
结论
1、 以上数据均为研究数据,尚待实验来验证和纠正,故仅供参考!2、 从上述表格参考数据可以看出,选择发电海区,出回避海上航线、渔场、军事区域以外,那么就要考虑年平均浪高高、海浪蕴藏能量大的海区为宜。

结论
1、 以上数据均为研究数据,尚待实验来验证和纠正,故仅供参考!
2、 从上述表格参考数据可以看出,选择发电海区,出回避海上航线、渔场、军事区域以外,那么就要考虑年平均浪高高、海浪蕴藏能量大的海区为宜。

网友(2012-02-01):
老师,求联系方式,谢谢!
我的email:ercl9883@yahoo.com

网友(2012-06-19):
前辈很有实力啊····可惜离得远···有机会拜访您

网友:
支持楼主,看来是一位很强悍的技术能手,关于可行性如何,收益性如何,更待专业人士进一步考查,门外汉的我,祝您生活愉快,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