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接头的各种形式以及这些形式能承受多大的压力---请教

楼主(2011-07-15):
各位大侠好!我想问一下液压接头的各种形式以及这些形式能承受多大的压力,希望大家指明,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哪些型式的液压接头?液压接头有多少种型式?

楼主:
对                我比较迷惑    不懂 呵呵

网友:
卡套的,基本20MPa以内,O型圈等软密封可以到31.5MPa,硬密封的锥面可以到很高,我们用过到200MP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个70-80MPA的接头呗  谢谢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参照选型的样本上是不是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