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油缸旋转方向---请教

楼主(2011-07-15):
液压保压夹具经常用旋转式油缸,如ENERPAC的,还有台湾嘉钢的,这种油缸活塞伸出压下时能旋转90°,没拆开看过,活塞杆上是不是有三条槽,两条反向的螺旋槽和一条直槽?订货时需要说明要那条槽还是产品默认出厂时都有三条槽?

网友:
它的型号选用你可以到网上找台湾嘉钢的网址,里面有电子型录。讲的很清楚怎么选用。  详情可以联系QQ 1935786906.

网友:
活塞杆上只有一条槽,两端是直的,中间是螺旋的。

网友:
旋转油缸?摆动缸还是齿条缸啊?

网友:
旋转式油缸应该是转角缸吧,油缸活塞伸出压下时旋转的角度和油缸的心轴有关系,和活塞杆没有关系,一般的转角角度45°、60°、90°

网友(2012-12-26):
你好。我很清楚这东西。加我QQ吧。897098229,一两句话说不清的。

网友:
厂家手册手册里一般有示意图,你看一下示意图,就明白了。

网友:
订货时说明是往左边旋转还是右边旋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