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铸件(ADC12)可以做镜面抛光处理吗?---请教

楼主(2011-07-15):
铝合金压铸件(ADC12)可以做镜面抛光处理吗?如何加工!网各位赐教啊!!!!!!

网友:
可以,ADC12多为压铸铝合金材料,日本牌号,如果对平面仅要求光亮,没有装配方面的高平面度等要求,就可以抛光处理,用布轮或专用的布抛轮,抛后很光亮

网友:
镜面处理必须在抛光后尽快电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抛光后就可以达到!类似电镀效果?工件为外观面,要求较严格!

网友:
为什么要镜面呢?
做完后怎么处理呢?
如何防止表面暗淡呢?
请将工序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