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SK-YC是哪里的轴承?

楼主(2011-07-15):
近日市面上看到一批机床主轴轴承72系列的,包装很像是NSK的,可是上面写着NSK-YC,在下就晕了,这是不是想混淆是非的仿冒品啊。
请各位大侠辨别一下。我见到的NSK以前只有NSK三个字母的黄金包装。

网友:
呵呵,你再看下外包装是否一样啊,现在买假轴承的多了。小心呢

网友(2011-08-25):
目前为止在中国的11家NSK工厂还没生产主轴用轴承吧,高精度的轴承都是日本原厂生产的。YC后缀的没见过 现在假货太多了,我记得山东有一家假NSK厂还挺大的,LZ如果要买NSK的话可以到我这买,没有假货的顾虑。

网友:
楼主,NSK的轴承都只是有NSK三个字母而已!接触了3年的NSK轴承,没有听说后面有YC的!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或者相关人士。

网友(2011-11-22):
NSK精密部分在日本以外是有一个工厂的,具体以什么形式存在不是很清楚,单个蓝盒包装,但没见过楼主说的这个品牌或产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