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子零件质量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1-07-15):
如零件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定位

网友:
可以利用QCROBOT机器人进行工件定位,识别,测量,组装。
根据现在工业工艺的发展,工业零件在产品的表面缺陷检测、几何尺寸测量、产品分类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精度指标,QCROBOT多次成功协助五金件生产商完成产品的自动化检测,用户通过我们的检测系统设置检测参数,由此来控制检测端程序的检测过程。同时我们还可根据实际工艺要求,将检测系统安装在工件生产流水线上,对每个产品或零件的表面缺陷及外形尺寸进行在线检测。
   一,检测瑕疵:工件表面有无氧化、脏污、划伤、压伤、烧伤、镀层不良等现象。有无丝印不良及喷油不良。冲孔无堵孔、偏位、披锋、毛刺等现象。螺钉孔无堵孔、偏位、披锋、毛刺毛边等现象。结构尺寸:符合样品或技术规格要求。装配:与相应物件配合良好。
   二,工件识别、尺寸测量、外观特征分析、缺陷检测、坐标位置校正、旋转角度测量等场合;可适用于各类尺寸、形状的工件类产品,齿轮轴承端子等等缺陷,精度最高可以达到微米级;在各种类型流水线、生产台、工作台上都可装配使用。
三,螺纹波纹自动检测

能够对不锈钢、塑胶、PVC等材料的¢14.8mm、¢16.8mm、¢22.5mm等多种波纹管进行测量及表面缺陷检测,检测精度可达0.02mm,可满足客户的需要

四,QCROBOT 视觉引导机器臂抓取,组装配件

QCROBOT开发出带视觉引导机器臂上料和收料的全自动视觉检测分拣生产线,系统由视觉引导子系统、视觉检测子系统和视觉引导分拣子系统组成。被检测的工件散乱地平放在上料盘中,由全自动视觉引导机器臂自动准确吸放到输送线上的检测夹具上。输送线将工件依次送到多相机高精度视觉测量工位和视觉缺陷检测工位进行检测。最后视觉引导分拣子系统根据两个工位的检测结果将良品和不良品分别整齐地放到收料盘的指定位置或区域,并可跟要求进行工件堆叠。

   整条生产线可用于各种工件定位抓取,高精度尺寸测量和缺陷检测。可实现快速的产品柔性切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

系统特点
ü 具有面向不同待检产品的自适应学习能力,从而可以广泛适用于各种特定类型、尺寸的工件、缺陷或其它产品特征
ü 具有各种功能模块,包括工件识别、尺寸测量、形状分析、缺陷检测、位置校正等,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搭配,并单独定制扩展模块以实现特殊需求
ü 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各种人性化分析处理功能,包括检测结果数据保存及分析对比功能、图像或录像保存、提供剔除信号或报警信号等
ü 提供网络化功能扩展模块,检测数据、图像等信息可通过网络存储在服务器,方便多个客户端机器同时进行采集检测、保存和调用数据
       QCROBOT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公司,可提供此以上视觉模块及工程解决方案。QCROBOT.COM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机器人机器视觉应用于产品精益生产,品质保证的开拓工作,还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及制造以及机器人制造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客户提供设备制定、系统集成、设计、加工等更完善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