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内花键如何插齿?

楼主(2011-07-15):
内花键齿形是渐开线内齿,但是大径是Φ63,按照计算应该是Φ66。用普通插齿刀能否加工?

楼主:
老鹰版主:这个图能否直接显示,大家看起来方便,也给大家省点积分。

网友:
看不到,顶顶,等看到了在来学习和探讨

网友:
你老兄还是想算齿直径还是想怎么加工啊。。。。。。咱看不懂呢,我们这到是有大量的插齿,没准能帮上你忙。。。。

网友:
看不到啊看不到,呵呵。。。。。。。。。。

网友:
模数,厚度,行程,不大的话可以插的,大的话就没办法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计算好了。是考虑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
不会截图,只好尽量说清楚。

配对的外花键实际是个齿轮,齿顶削低了3MM,内花键也要相应把齿根圆减小3MM。从插齿机上用普通插齿刀能不能加工出来呢?

楼主:
各位达人帮帮忙啊!

网友:
如果是盲孔就打火花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