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机变频调速最低都750w?

楼主(2011-07-15):
咱用的220V单相电机只有60w,想速度稳定(对负载不要太敏感),减速后转速0-70转/分钟,同时带数显(工作重新调整速度方便),怎么办?
商家都介绍用最便宜的那种调速器,是不是电阻调速的的?不好?

网友A:
交流电机用的最简单的调速是电抗器调速,你也可以双向可控硅来调速,就是买一个中央空调的调速控制器就行了,很便宜的。但是不会带你说的那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用的最简单的调速是电抗器调速,你也可以双向可控硅来调速,就是买一个中央空调的调速控制器就行了 ...

学习了,能具体谈谈使用方法吗

网友:
到电器商店买一个交流220V的调速开关直接串接到电机上就行了。不过达不到你的那种要求。第一没有速度显示。第二对负载肯定会很灵敏,负载变化的话电机速度肯定会变化。

网友:
学习了。。。。,变频调速跟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比在结构上有哪些不同?

网友:
变频调速跟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比在结构上有哪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