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选用????求助

楼主(2011-07-15):
各位老大去,我准备做台真空吸污车,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的真空泵。吸污车的罐体上部离地面3米,容量是4-5立方的。现在想知道用什么泵吸程能达到15-20米,吸管得多粗。

网友: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海平面的气压,其值为101.325kPa。用旧标准,则为1公斤力/平方厘米。
若以水比重为1克/立方厘米计算,在标准大气条件下海平面,10米高的水柱给地面的压强,等于一个大气压。
因此,即使真空压强为零,理论上其对水的吸程,也绝对超不过10米。
随海拔升高,所在地气压下降,真空技术不可能得到真正真空,在管道中流动会有阻力,哪里会有吸程10-15米的泵。
这是一个中学的常识问题,不该犯这种错。

网友:
你得先在车上加装一个分动箱,用来给泵作动力;再选一台真空泵,真空泵的抽吸能力要大于实际吸程就OK了,但你要想抽吸的快点还可选大点的真空泵,当然流程上(接口、盖、排放口)要密封的很严,吸入口还得有滤栏。

网友:
在真空泵的样本上找适合你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