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折弯,怎么算展开料,折弯扣除多少

楼主(2011-07-15):
不锈钢折弯,怎么算展开料,折弯扣除多少 啊,谢谢!望各位多帮忙啊!
最简单的折弯 L型,3mm厚  两外侧边相加 然后见多少啊

网友:
看看这个,有木有用。

网友:
UG,pro/e都有展开的功能啊

网友:
公式还挺复杂,还是用软件好啊

网友A:
一般都是扣除板厚,那折弯圆角,生产上一般来说没人去理会你的,他们不可能给你配那么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有道理!我也是那么干!根本没有那麽多的模具!

网友:
我们一般算展开尺寸,也不用什么软件,直接就是底到底加起来,然后一个拐角减去两个板厚。以二楼右图为例,L=A+B-2T。不过感觉那个折弯半径怎么那么大啊

网友:
看你的零件折弯加工精度高不高,高的话最好去折弯机上试一下系数,不高的话我们一般按5.8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得知道折弯扣除多少,或者折弯因子吧

网友: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剪折卷冲机床。刀片及模具,欢迎订购。13758397576

网友:
我感觉不同的人用的折弯因子会有小差别.

网友:
SUS 是用0.4 的来算.我们这里是这样的.同1楼一样

网友:
其实L型的要看你内圆角多大  内圆小直接减2板厚

网友(2012-02-08):
100MM长折一个弯展开是160MM

网友:
题目比较笼统,我们2.92厚304材料用14号槽系数是4.87mm

网友:
我一般算展开是所有边不带板厚都相加,加上折弯系数乘以折弯的道数,

网友:
还得加强学习~老依靠软件也不是个事!    人机并用

网友:
最后减5.5,,,,上模用R0.5,下模开口18

网友(2012-04-19):
5MM不锈钢折弯扣除多少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每折弯一个90度角减去两个板料厚度。如二楼图示也就是L=A+B-2T

游客

网友:
还是这个简洁

网友:
我们以系数5来算得~~~~~~~~~~

网友C:
一般是减两个板厚+0.4*板厚

网友(2018-09-21):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减两个板厚+0.4*板厚

你的计算靠谱点!不过知道内圆角多少的话 软件展开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扣除板厚,那折弯圆角,生产上一般来说没人去理会你的,他们不可能给你配那么刀的!

不是配不配刀问题 三维软件需要折弯内圆角啊 否则怎么展开准点?

网友:
好像跟机床有关系吧,

网友:
受教了,长知识

网友(2018-12-08):
好难啊,什么时间学的会啊,我才入门行道,这个门才进,哪跟那都不知道,学不好,明年又要下岗了

网友:
你们画图时候折弯内径一般画多少?我们一般是R=T。但有时候客户图纸有要求,比如2mm厚的内径要求R3,这个怎么画?

网友:
其实这个跟机床和工人的手艺是有关系的,最好是问问车间师傅

网友D(2019-02-10):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扣除板厚,那折弯圆角,生产上一般来说没人去理会你的,他们不可能给你配那么刀的!

折弯圆角是实际工厂加工能制作多少 用半径规测量 和 板厚 2个数据得出K因子大小 输入三维软件 按实际圆角 K因子 展开获得正确展开图 懂了吧 不要不懂装懂 这个比折弯扣除更方便接收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弯圆角是实际工厂加工能制作多少 用半径规测量 和 板厚 2个数据得出K因子大小 输入三维软件 按实际圆角 ...

用半径规测量圆弧是不准的,折弯时内R受压,外R受拉,压的结果是R变小,而且因为是悬空折弯(参看百超数控折弯机说明书的悬空折弯)本身折弯处就不是圆弧,所以你是量不准的。
我用我编写的钣金折弯计算表来计算,没做过的板,做一个试样,折一个90度,测量实际长度来计算出K因子,再计算出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用K因子画钣金展开图,折弯师傅用折弯系数算折弯位置

网友(2019-06-08):
一般都是扣除板厚

网友(2022-01-05):
如果用20的下模槽口,扣除5.5,折弯后的内圆角在R4左右

网友:
不锈钢5mm以下的板厚,一个弯减2个板厚即可。也就是外尺寸相加,然后减去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