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筒体内径,有难度,请教!!!!

楼主(2011-07-15):
外径Φ195(不加工)、内径Φ182±0.02、长度1470,要求内孔圆跳动±0.05、光洁度1.6.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找符合你精度水平的深孔钻镗,刀具合适就没问题,

网友:
镗孔后珩磨或滚压处理;油缸的缸筒都是这样加工的,你的筒体的壁厚不是很厚,加工时的进刀量要小,不然缸筒变形;

网友:
是有些难,处理不好就要发生震纹,那就更不好控制尺寸与圆跳动。孔较长,在刀杆的设计上一定要做到刚性要好。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件是薄壁件,用三爪直接装夹肯定会影响工件的加工质量。建议你做一个软爪,完全包围工件,这样力的作用点分布相对均匀些,能很好的控制孔的几何形状与尺寸,希望能给你帮助。

楼主:
长度1470,要长的床子才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个不算有难度的,我见过人家自造的,5米的,镗滚一体化的,这个直径精度都没有问题,你找油缸厂,或重机厂,肯定都可以,

楼主:
我自己设计的镗杆

网友(点评):
跳动精度肯定不够,

网友:
管壁太薄了  不好加工     用深孔镗压专用刀   前面镗孔后面挤压    一次成活

网友:
参考空对空导弹壳体旋压工艺,长度2000mm直径200mm壁厚2mm,尺寸精度形状公差都要求很高。

网友:
主要问题应该是装夹变形。

网友:
关键是设备
我在徐工集团液压件厂
单位的美国辊刮机就能搞定
七八米的伸臂油缸内孔

网友:
没有大设备还真是不好加工啊

网友(2014-02-11):
设备是关键,大型内孔磨容易搞定。做液压支架的时候比这个还长,都内孔磨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