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快捷键,谁共享一下啊

楼主(2011-07-15):
有没有较实用的SW快捷键啊,使工作更有效率些?

网友:
貌似没得
我也找了好久

网友:
自己设置就行了......

网友:
不会啊,同求中,有高手能解惑吗

网友:
比较多,不过很多不实用,也就谈不上快捷。说几个我常用的。
1:按住鼠标中键,零件或装配体可旋转;
2:按住鼠标中键,工程图就是可左右或上下移动;
3:CTRL+鼠标中键,零件或装配体左右或上下移动;
4:空格,选视图
5:F 居中。

网友:
SW快捷键不像CAD要用那么多的,你要的话,自己可以在自定义里设置。

网友:
自己设置啊 !在自定义里面

网友:
可以自己设 例如我的:草图O,直线L,圆C,拉伸E,尺寸Ctrl+a,剪裁D 等,自己感觉用的多的就可以这样设,效率能提高很多

网友:
在自定义里面设置   根据个人习惯不同设置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都能用快捷键    但是这样记忆部分的就比较的多  当然记住了以后就很快的啦     我估计我自己有一半多点的炒作是用快捷键的

网友:
根据习惯自己设最好,我用的是ART+字母替代一些常用的命令。

网友:
自定义呀  挺好的一个功能哦

网友: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设置比较方便,或者看日积月累里面

网友:
好像真的没有,怎么设置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有一份sw系统默认快捷键大全,大家看看。

网友:
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