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型号选择

楼主(2011-07-15):
径向力为500kn,应选用哪个型号的滚子轴承?

网友:
有没有轴向力?

网友:
还有速度,有没有冲击。

楼主:
没有轴向力,也没冲击,速度比较小

网友:
条件太少 无从下手

网友:
没有轴向力,选择圆拄滚子轴承就可以

楼主:
这个力比较大吧,我想问下内径至少要多大的才行

网友:
那得结合寿命要求来考虑的啊

网友:
内径至少要90,N**2318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