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包装袋的最后封口时,那个线是怎么交叉缝的---请教

楼主(2011-07-15):
       化肥包装袋的最后封口时,那个线是怎么交叉缝的,拆线的时候只要解开一根线,就很容易解开封口了,我想了解其中原理!
       我只是好奇那机器是怎么穿线的,有没有哪位朋友接触过这类机械的,给小弟讲讲,长长见识!先谢谢!

网友:
就是缝包机头的套线环,单线缝包的,我同学卖这个机头,我用过,意大利公司做这个的,有一个动画,你找到看一下就知道了,很好理解,简单说就是前环套后环,一个套一个,说原理说一大堆话,论坛好像有一个大虾专门玩这个的,让他把图解发上来,我没有这个图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但很难找这种图解

网友(点评):
你在网上找找看,我估计有,挺简单的,你自己找个线,做两个套,前套反套后套,一下就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