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0.035/0深215MM如何加工???

楼主(2011-07-15):
请教∮34+0.035/0深215MM如何加工???工件是四方的,材料为QT500-7,在工件4个角上各一个。
现在的工艺是“钻---扩镗---铰”
钻头是普通的钻头,镗刀为自制的,刀头用的是白钢条,因为镗刀太长,震动,没办法用刀片式的刀头,只能用白钢条自己磨得,铰刀为焊接的合金铰刀,应该叫扩孔钻吧。

做一下这个4个孔差不多要2.5-3个小时,效率很低。。。而磨钻头,和磨白钢条对操作工的要求也比较高。。。

想问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现在我想着把普通的钻头,换成刀片式的扁钻,不知道可不可行,能够提高多少速度???
换镗刀的话,除非用特殊材质的比如硬质合金刀杆,或者是防震的,但是这两样暂时不考虑,价格太高了。。。

望给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结合实际在工艺和刀具的选择上,这样的工件不是太难,在铣床上就可以加工,但是建议你还是用合金刀,比如YG8,自己做个可调节径向尺寸的镗刀杆,如果是盲孔,相对要麻烦些,通孔那就更好加工了。

网友:
浮动镗没问题的!!!

网友:
    用深孔钻(枪钻)可一次完成。深孔钻自制没问题。

网友:
最后道工序改为挤压旋入旋出,尺寸和光洁度更容易保证

网友:
听说过挤压丝攻 没见过挤压精孔的道具 学习

网友(点评):
楼上的说的是挤光钻,跟铰刀差不多,这样孔的内壁光洁度很好,还有一层硬化层

网友(点评):
滚压刀吧

网友:
立钻 钻摸 钻33在钻33.8 合金铰刀粗绞  留0.05以内金刚石铰刀加煤油精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机台加工,若是用带中心攻水加工中心做,我这有机架式的钻头,一刀就能帮你搞定,我有客人在做孔径35mm,孔深230mm,不到一分钟搞定,垂直度和精度在0.03以内,孔测光洁度达到3.2

网友(点评):
你确定真的是一分钟不到吗?

网友:
先钻 在镗一刀流0.2的余量 在用浮动铰刀 一下就搞定了
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什么是机架式钻头,能分享下吗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是工艺说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明白  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数控深孔钻床,一次到位,机床是普利森的,45万

网友:
把刀具图片和加工视频补上

网友:
建议用钻绞刀(钻绞刀是钻头和绞刀于一体的刀具),以前在加工油泵泵体时用过,刀具本身带内冷,相当快,象这样的孔加工
最多20秒.

网友(点评):
真的有这么快吗?一个比一个厉害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5s左右

网友:
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落后的计小时,先进的计秒,这就是差距。

楼主:
机床是卧式加工中心,马扎克FH8800,但是没有内冷,没有内冷就很伤脑筋啊

请问你这个刀具要多少钱啊

网友:
我们可以做QQ419620499,有兴趣可以给你点资料看看

楼主:
这是我的邮箱  sxc6137@163.com

网友(2012-04-28):
枪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材料是QT500的,如果是通孔的话我建议你自己做一个前钻后铰的钻头,如果工件又比较大,可以考虑用多头钻一次加工这四个孔

网友:
我们现在要做一很小的冲头,尺寸为长0.7*宽0.4mm左右,四个直角处需倒R0.05,同时还有一问题,此小冲头为一排12个,每个之间的距离为2mm(见附图),这样光曲磨可以加工出来吗?若不能还有神马其他工艺可以啊?

网友(2012-10-12):
这个果然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