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体加工的专业镗杆,我自己设计的,大家看看行不行

楼主(2011-07-15):
镗杆转,工件不动,链盘是连在丝杆上的,挡铁固定在尾架上车床每走一圈挡铁拨动一格链盘,刀架向相应方向走一点

网友:
好东西,顶。。。。
有没加工试试?

网友:
用是可以,精度肯定不高,精度高的,肯定不能用这种复合尺寸链,因为无法控制精度,自己做的深孔钻镗,镗轴只旋转,工件移动,移动水平精度是机床导轨级别的,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大侠,哪都能看到您的足迹,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希望有幸能结识大侠,诚请赐教:我想知道镗孔的尺寸精度怎么掌握好,就用敲刀杆的方法吗?像有的孔要求±0.005,也可以敲出来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100大虾,镗孔,尤其深孔,精度主要靠床子自身精度与镗杆刚度,镗杆刚度又与支撑形式有关,在这个基础上就是手艺了,敲刀的手艺好也是一绝,要练不少年,但你说的那个精度,阿拉以为非常人可玩,要高人了,哈

网友(点评):
嚯嚯!!这位自称阿拉的是高人!

网友(点评):
jiangssli 大虾,阿拉还设计各种大床子呢,佩服阁下对于加工工艺的深刻理解,希望有机会切磋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进刀退刀问题  铁屑如果缠绕丝杆怎么办  丝杆的跳动 直线度 你能保证?? 还有 我怎么看 你这个东西 刀架不会随主轴转动前进   因为丝杆与刀架之间 相对没有旋转条件  鄙人不才 愚见不可用 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
弱弱的表示有些细节看不明白

网友:
难道没有自动走刀?需要挡板来实现走刀?真是迷糊的很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丝杠有,还有个挡铁,难道是转一圈敲打一下挡铁进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城小王,在哪高就啊

网友:
这是困难时期的穷办法。不要当真是好办法。

网友(点评):
本人来自偏远山区,最大的设备就是一台车床,要是有深孔镗还用得着想这办法???

网友:
方法是不错,但是你自己加工出来的精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
精度肯定成问题,我们这里都是自己设计的移动镗床,船上的好多孔都是自己镗的。留点量自己打磨。效率太低了。

网友:
看不大懂,不过看你这东东一但加工过程中出现铁削缠刀,刀尖留在工件比较深的地方,那就有得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西已经做出了,而且加工了注塑机筒体,效果还可以

楼主:
工件加工出来的直线度主要取决于光杆的大小跟直线度,于丝杆没有关系,丝杆只是起到传动刀架的作用,当然丝杆如果有跳动会影响工件的光洁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次的吃刀量不大,我一共加工了六个筒体,还没出现铁屑缠绕镗杆的现象!

网友:
有才,应该可以加工;“挡铁固定在尾架上车床每走一圈挡铁拨动一格链盘”有点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点评):
前面说了,用是肯定能用,确定无疑,但精度的确上不去,这由结构方式定死了的,也提不高,在没设备的时候,凑合一下也不失是一种办法,量少也可以,有精度有量的东西,还是正规玩比较好,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跟我们这里的一样,你丝杠的螺距多大,一圈的进给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丝杠是M16×1.5的,链盘是多少齿忘记了,毕竟是五六年前做的东东!!

网友:
能创造价值,就是好东东   支持

网友:
刚入机械行业学习中顶贴

网友:
          图有点不清楚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种方法,虽然有些不足之处,但这种创作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没有给出详细图纸,不过虽然运动原理说得通,但就结构而言,这个设计并不太好。
走刀如同牛头刨床那样跳动式进给,但不可能像牛头刨床那样给刀头留出跳跃的空行程,每进给一刀,刀头都得硬扎进工件。除非切深浅,刀尖是受不了这样冲击的。

网友:
其实,用小机床干大工件,可以使用的办法很多。
楼主不如把自己的机床资源和工件情况说一说,也许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楼主的那个办法也不是什么新颖东西了,乡下小厂子常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加工措施,河北这边在钢板上打深孔,就用无缝管焊接硬质合金,自己磨出钻刃,内供油,用脚踩着进给,一人踩两台,还可以聊天,哈哈

网友(点评):
我本人就是草根,非常规的手段也用过好多。不过越是土办法,越要讲究性价比就是了。

网友(点评):
哈哈,是的,我到乡下厂子看人家打直径25的孔,3米长,很直,间距50完全没问题,效率很高,服了,但阿拉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们能进化的,起码象瑞典一样专业化,尽管依然是小规模企业,但总得走工业化的道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加工的工件是注塑机上的,长期运转筒体和螺杆磨损了,我现用的加工办法是,筒体车圆,螺杆牙顶电焊加大,再配筒体车。现有的设备C6240车床,筒体长度1200mm,外径Φ150、两头有Φ200的法兰,内径Φ120.
请教各位前辈是否还有更好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真是注塑机得螺杆和料筒吗。内径120,长径比10,这注塑机不算小,具体的规格是多少?
这样的修复,在40年前也许正常,现在就有点奇怪。
正常情况,料筒和螺杆的材质应该是38CrMoAl,金加工后经过氮化处理。在80年代,浙江的舟山地区就形成产业圈,一大批厂家都在专业制造料筒和螺杆。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不经过热处理的塑料机械螺杆和料筒了,至少我没有再见过。
楼主准备修复的原先螺杆和料筒没有经过热处理?

网友:
至于“筒体长度1200mm,外径Φ150、两头有Φ200的法兰,内径Φ120”这样的工件,如果能够切削的话,找一台3米的车床,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不是批量,自己做任何工具都划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是塑料颗粒机,机械本身就是我们地方自己加工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

网友:
请参阅 ,貌似是《车床的扩展使用》~!

网友D:
这种有原始孔,孔比较深,加工余量不大的工件,加工应优先考虑使用双刃刀具,用扩和铰的方法。
铰,可以用浮动铰刀。再要要求高,还可以制作滚压头精整。
车床行程没有大于双倍工件长度,不能使用常规刀杆刀具。可以考虑利用尾座套筒孔做导向,制作一根外圆和套筒孔相配合的丝杆,为增加与套筒孔的配合面积,丝杆牙形以矩形为宜。丝杆上铣通长键槽,用平键导向,另在尾座后端用平面轴承和螺母与丝杆配合,螺母上固定链轮,将车床光杆接长安装主动链轮,丝杆就可以顺利进退。丝杆端头再安装各种刀头。
这种工装,40年前我设计制作和使用过,当时应当是原创吧。用来将无缝钢管制作为油缸缸筒。
丝杆上的通长键槽,也在这台车床上,用自己制作的铣磨头加工。键槽制作质量极佳,用油石研一下与平键配合极其滑润,手拧感觉不到半点松动。

楼主:
看了文字叙述有点似懂非懂,老前辈可否给个草图学习学习!主要是丝杆在尾架上的安装,谢谢!

网友:
是的啊、好多加工行业的、都是小规模、跟那些光工艺员就78个的老字号是不能比的啊、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我已经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举例说明:有没有使用价值啊

楼主:
你可以看  害怕伏枥  给我的回复,有没有价值你自己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爷子思路非常严谨,可说是“滴水不漏”。机械设备给我的感触是没有新旧的,技术更是这样,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优劣之别。很希望能够与老爷子求教现场机械加工装备,我现在南京。QQ1978 586384

网友:
有创意,但不可行。不知是否考虑一下用卧镗床反而简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的话还要你说,是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想的穷办法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原始孔,孔比较深,加工余量不大的工件,加工应优先考虑使用双刃刀具,用扩和铰的方法。
铰,可以用 ...

哈哈,彭老果然高人,这个方法如果能搞到中空丝杆,加个内部拉伸机构,岂不是可以做浮动加工,绗磨都行啊,妙哉妙哉

要向前辈致敬啊

网友:
为什么有刀架  ?    压了刀架  刀杆能转动么 ??       不明白啊

请楼主配上照片解说下。。   工件不转  刀杆转。    不就有点镗床的意思么

网友:
您这是玩儿命呢。

楼主:
真是高手如云,小弟这东西拿来献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舟山还在做,我们单位就从那边定了2根送料螺杆,价钱便宜,质量也还不错

网友:
这个对镗杆的刚度要求很高啊,而且粗糙度估计不会太高

网友:
蚂蚁啃大象,好办法。创业就这样

网友:
刀架单向受力,会不会造成转动轴变形,从而导致两端尺寸大中部尺寸小的问题,建议刀架改成双向镗刀的结构。
丝杠末端的拨叉,最好选用可换型,备件分1.2.3...个拨爪的拨叉,从而改变进给量,控制表面质量。
铁屑问题,最好选用断屑效果好的刀头。----才疏学浅,就想到了这些

网友:
长筒的话,丝杠强度足够么?中间会有变形的,圆柱度没法保证,中间壁厚,两边薄

网友:
    时隔一年了,今天有时间来论坛,也看了很多帖子,要说楼主这篇文章吸引我是一方面,也是看到了论坛里精英们的经验之谈,先不评价这个东西的可行性。
年轻人要想法,有胆识,也有魄力,对机械行业有这股子热情,前途不可限量的.....呵呵因为我也是年轻人,对这行业也比较执着把。人的思维是无穷的,通过自己的能力加上直卓的精神付诸行动来实现。你所做的一切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和收获的成果成正比!
 说正题,因为您设计的“土办法”嘛就要越简单经济还要实用,还要想到加个零件后得到的精度,效率。如果得不到这个条件,设计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加个一个零件有成千上百种办法,它始终是有一条“捷径”,只要你能发现它,并且能把它发挥到极致,那么你就是机械行业里说的高手了。单单就是指孔,就不用这么弄复杂了,您设计的东西要想控制走刀速度比较繁琐的,还得做套变速机构。如果有设计这方面想法,我可以给您提点建议,一起交流。。

网友:
想法真不错,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