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头磨削,请教

楼主(2011-07-15):
磨的钻头是手电钻上用的,今天拿的新钻头,开始钻时没用力下压,然后钻屑全是粉末,第二次用力了速度也到最大,中指摁的力很大,钻头烧了(师傅说的),然后车床的师傅帮我重磨了钻头,铣床师傅磨的钻头不好用(呵呵)

网上搜了下教程,都提到主切削刃的磨削,但师傅还磨了两条切削刃交汇的地方,是通过磨后刀面和图中B面(不是前刀面,就是那个螺旋槽的另外一个面,左视图隐藏了看不到的面),然后磨了一个尖出来了,
想请教的是这个磨削术语怎么表达,2)图中所说的B面(螺旋槽里,除了前刀面,还有个和后刀面相交于棱A的那个面)怎么称呼,3)手电钻用的钻头和车床用的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4)手电钻钻孔时速度到多少比较合适,钻孔时需要把钻头拿出来停一会儿么,

网友:
钻头也属于刀具的一种。刀具一般上讲切屑流过的面为前刀面。你说的交汇的地方,我估计是修了横刃。手电钻和车床上用的钻头不是以样的吗?主要看你钻的什么材料。根据这个来决定钻头的转速,进给。

网友:
就觉得用手电钻的时候,拿稳就好了

网友:
磨短横刃定心就很好,这样刚开始钻的时候不会打滑,稳定性也好。手电钻用钻花直径都不是很大,所以磨短横刃就能满足要求了,钻的时候要注意隔段时间加点水冷却钻花,以免“烧糊”钻花使钻花退火硬度变低。至于磨法,用文字实在难以表述,你多请教你身边的哪个车工师傅就知道了

网友:
赞成楼上的,你的图纸上没有把横刃标出,特别对于手枪钻上用的站头,需要定心好。要不打滑。横刃尽量小。可以把后角磨掉,通俗说法叫双后角,术语叫分割钻尖

网友:
刀具的知识要好好看书,一下子讲不清楚;一般典型刀具都是以车刀为例,那是因为车床工作状态比较稳定、时间较长、便于检测。

网友:
先要钻好孔,别小看一个钻头,可以磨好几种,钻铝的,木的,铜的,薄板的,硬材料的,45#的,深孔的各有不同,看你要钻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要求掌握钻的方法,深孔一般都要抬刀。多看看书就懂了!!

网友:
手电钻转数高了,在一个手拿着稳固度不好,好坏钻头。只能边钻边冷却这是最后的 办法

网友:
书上理论理论讲的很多,自己多磨几次就会了

网友:
机械切削手册有讲钻各种材料钻头的刃磨

网友:
修磨横刃,手电钻钻头,钳工磨的好用。车床用的钻头,一般要磨前角。

网友:
和车床用的差不多啦,只是要注意控制转速,免得烧糊

网友:
我也磨不太好,呵呵,总觉得书上的跟实际操作还是有一定距离

网友:
手电钻钻头修磨横刃很重要,因为手电钻钻头进给力完全是人的体力推动。

网友:
师傅还磨了两条切削刃交汇的地方,是通过磨后刀面和图中B面(不是前刀面,就是那个螺旋槽的另外一个面,左视图隐藏了看不到的面),然后磨了一个尖出来了,这是磨的横刃 想请教的是这个磨削术语怎么表达,2)图中所说的B面(螺旋槽里,除了前刀面,还有个和后刀面相交于棱A的那个面)怎么称呼,此处实际是磨横刃产生的,此面也可有意加大磨去多一点,这样可以减不排屑的阻力.3)手电钻用的钻头和车床用的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4)手电钻钻孔时速度到多少比较合适,有调速的手电钻也要看钻头的大小,钻头越小,转度要越高才是钻孔时需要把钻头拿出来停一会儿么视钻出的铁屑情况定,最好有冷却液或二流化钼,钻一会,沾一下,这样钻头就不会退火,也就是你那师付说的糊了.

网友:
赚个威望

网友:
钻头“糊”的原因是因为排屑不畅,因此需要退刀排屑,你的这种磨钻头方法我觉得仅是增大了钻头的容屑空间,但是钻头的强度降低了,楼上有叫双后角的也不错。至于转速,根据材料一般的书上都有。

网友:
磨刀具还是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多多磨练吧

网友:
手电钻上用的钻头和车床上用的很不一样啊,用手电钻时转速要根据材料打好,进给把握好!

网友:
先把麻花钻磨得跟新的一样没问题吧,没开槽的,这是基础。如果这磨不好 ,也可以借助工具。
难的就是开槽了。
开槽就跟磨车刀其他的什么刀都一样,第一是要保证每次磨的时候,你都把刀放在砂轮的同一个地方,要不然磨出来的槽就不光,不一致,刃口的位置也不容易控制。另外磨钻头时,把左右两片看成是两个刃口,开槽的时候不要首先就往钻尖上去磨,而是要先磨那个不是刃口的部位(把钻头竖直,顺时针旋转钻头,筋的后面那个突突的部位),然后慢慢的转向刃口,磨刃口时一点点磨,不要猛,猛了很容易过头。外筋跟钻尖的到底是要怎么样一个角度关系,才能又锋利又耐用,那就得多练习了,买个5mm的钻头,练个一上午先。 浅见 供参考

网友(2011-12-12):
请问下! 摇臂钻,钻削普通铁板(t40一下)钻头(直径小于36)理论上该如何去刃磨!

网友(2012-03-09):
电钻转速高 要交点水 磨0后角

网友:
书要看,但更重要的是实践,自己多动手,多试几次,多磨几次就会了

网友:
标准麻花钻有3大缺点,1,横刃长,定性差,产生负前角。2,前角变化太大。3,刃带后角为0。修磨横刃可解决前2个问题。烧钻头是转速太高,可加冷却液或间歇转速。速度是跟具钻头与工件材料而定的,可查手册。

网友:
根据你加工的工件的材质确定钻头刃磨的各个角度,磨钻头要把钻头当成两把车刀磨就好了(不知你是什么工种),刃磨时一定注意后面的手别翘起来,网上有相关视频,你可以看看,或许有帮助

网友:
手电钻的钻孔一定要有经验的
1、首先是打点,打点后用小的钻头钻孔,为什么用小钻头呢?小钻头的刚性差,会定位在打点的坑上,不会走偏。
2、手电钻用的钻头磨的要求跟铣床不同,铣床钻床的轴向力大,人用手电钻轴向力相对小,所以锋角要大于120度,增大角度轴向力相对减少就可以容易钻
3、烧钻头是因为钻头和材料相互摩擦发热到升温,钻头回火所致,有2 个方法可以避免,点动钻孔和用飞机钻,也可以加牙油冷却润滑。这在钻不锈钢的时候体现得最明显。
4、还有1个大的问题,手电钻扩孔,出现扎刀,就是钻头切削深度过大,咬在材料里和钻夹头发生打滑,这时要减少前角,将钻头磨钝就不会扎刀。

这些是我这几年来的经验体会,希望可以对楼主兄弟有帮助。呵呵!

网友:
开的分销吧,一般大钻头开分销槽好用,可以减小切削力,
速度吗,小砖头可以适当快点,大钻头应该慢点200转左右吧,如果过快不但钻不动还容易烧钻头,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练一练

网友:
钻头角度磨小点,横刃磨窄就行了

网友:
修磨横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钻头阻力,而不是为了定心。不信可以查倪志福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