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钢热锻之后的布氏硬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1-07-16):
如题。
现有35钢,直径45圆,长度85毛坯料。热锻时 ,锻出来的产品一起堆在铁桶里自然空气冷却,这样得到的锻件布氏硬度约为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 不知道 呀 的

网友:
大概182-197之间,看当时环境温度了,假如含碳低的话,有可能到175,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 ,要的就是这么直接的回答。热处理这东西实在是不好把握 。另外我想问下,这样的硬度拉顶径40左右的花键,应该没问题吧。(锻打之后不再进行专门的退火或正火工序,直接机加工了)。

网友(点评):
直接上拉床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还要看是哪个厂的材料,看原始材料性能,某些盐的含量水平,看锻造后的晶粒度,及非金属夹杂的分布,有些就可以直接拉削,少部分不行,看你具体情况了,只能这么说,行的可能性大概为75%,你可以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正火 ,
阿拉遇到过不行的,也遇到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 ,要的就是这么直接的回答。热处理这东西实在是不好把握 。另外我想问下,这样的硬度拉 ...

拉花键的零件,  应该用45#钢,  可能的化还需热处理:调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事情说来也痛苦。 上次我就是用45钢热锻的 ,锻打的时候空冷,没有闷在炉里,锻好之后也没有正火或退火,到了国外,老外拉花键, 竟然把拉刀拉断了,他实际检测了硬度是207HB,害得我赔了不少mimi

网友(点评):
拉刀损坏,还不完全是硬度高了,是因为硬度不均匀,你这个硬度,不足以损坏拉刀,锻后没有热处理的一个大问题,是硬度不均,这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材料是杭钢的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大问题,你锻造是什么方式?说一下,

网友:
锻好之后也没有正火是制命的错误。用拉刀的活,机械工艺不能马虎。拉刀贵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常用的冲床锻造啊   下面一个型腔  上面一个冲头  冲下来就把材料往型腔里挤    就成型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产品照片如下

网友(点评):
建议你冷挤再精拉,效率高 ,但你现在材料得换,一般35钢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张图

我现在的疑问是:1,如果按照图纸上的技术要求 材料用35钢,硬度达到140~160HB,热锻之后该用什么热处理工艺?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个硬度,会不会拉内花键的时候容易粘刀?
2,抛开图上的技术要求不管,如果用45钢热锻,后续该用什么热处理工艺,使硬度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便于拉刀加工内花键,拉得动也不粘刀。这个合适的硬度范围值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1,确定是35钢吗?

2 确定是拉的?

楼主:
图上标的是35啊    确定是用拉刀加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111                     怎样算的啊?

网友:
该有的工艺还是要有的。标准化的程序看似有些增加成本,但实际上是在降低风险。

网友(2020-12-02):
热天基体硬度一般在HB140--160,冬天基体硬度一般在HB160-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张图

用调质工艺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