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转化成曲面

楼主(2011-07-16):
请教各位大侠,在Pro里面怎么将实体转化成曲面!

网友:
把所有的面复制一遍,然后把实体隐藏了。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

楼主:
嗯!这个弄起来太麻烦了!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好像只能这样,要不然你刚开始就用曲面建模!

网友(点评):
少校好像见过你哦 ,你是不是今明科技的那个培训ug的讲师哦

网友:
呵呵 如果你要把整个实体变曲面的话那你可以把他导成igs格式后在打开啊!不过这个好像不是所要的

楼主:
是别人给我的模型!是实体的。

网友:
主要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如果它本身建模时就是曲面的话那一定实体化了!你要想要所有的外形为曲面的话那也不难啊,就是先选中一个面然后  Shift+另外任意一个面    松开Shift后 除之前所选得面外其他的所有面都被选中了。再然后只需Ctrl+未被选中的那个面就OK 啦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11-22):
谢谢各位高手的讲解,大家都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1-07):
你用插入-----复制几何试试吧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看;proe的功能

网友(2012-03-16):
来学习学习,目前只知道曲面转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