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将CAD图纸 截图而且可以任意放大缩小呢?

楼主(2011-07-16):
求助!
如题:用什么软件可以将CAD图纸 截图而且可以任意放大缩小呢?

网友:
CAD本身就可以~~~输出为图元文件就行~~~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何将cad图纸变成图片形式,即只能看不能修改。

网友(点评):
可以输出PDF或JPG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输出,编程JPG、BMP等图片格式!

网友:
你点下PRTSC键   打开电脑自带画图程序  粘贴下   另存为就好了

网友:
输出矢量格式的图片

网友:
有一个工具,可以转成swf格式,就是flash动画格式,任意缩放没问题

网友(2011-10-04):
利用QQ软件截图,再保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