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的孔公差

楼主(2011-07-16):
个人认为按照ISO13920线性尺寸公差,正负公差,但甲方检验认为应为正公差,值按自由公差。请各位指教。

网友:
13920是焊接件公差标准啊,我记得有专门的热切割线性公差的,但要较真最好事先约定,否则还是协商较好

网友:
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网友:
加油啊。没有神马过不去的!!!

网友:
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自己做!!

网友:
一般都有个习惯。未注孔公差为正.未注轴公差为负

网友:
做项目时,应该和有关方协调好,确定施工要求.验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