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爪卡盘加工偏心销的垫片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1-07-16):
以前加工时还在哪本书上查阅过,现在要用找不到了,求三爪卡盘加工偏心销的垫片的计算公式

网友:
:):)偏心距X1.5

网友:
偏心距乘以1.532.。相信我吧。。。

网友(点评):
好像还有一个更精确一点的...我也忘记了。不经常干想不起了

网友:
应该是两倍偏心距!可以画一下图看看嘛!
这个方法只限于一次加工哦!再要修正就无法找正了。建议改为打孔、镶销、焊接的工艺。

网友:
这个工件如果要求高,那么你就用这个公式去算,1.5e+1.5×试车后,实测偏心距误差就好了,不过在加工过程的实际操作中,还要具体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呵呵,好像是X1.5但,搞不懂为什么是1.5

网友:
偏心距乘以1.532.。

网友:
有了CAD,还算什么?

网友:
不会算,还不会实验吗?

楼主:
你们说的是那种简易算法,还有一个公式有谁知道,求教!!!

网友:
1.5倍是经验估算吧?我试着画出来的结果显示,此倍数和大圆的外径有关,不知是否正确,盼答复

网友:
二楼说的对吧,我就是按这做的

楼主:
是的,我以前在车工手册上看到还有一个更精确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