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兄弟姐妹咨询:ASTM A276和ASTM A582之间的区别?(在线急等)

楼主(2011-07-16):
如题!

网友:
276是一般用途不锈钢棒材,不再热锻的,即正常加工使用的
582是易切削的,加工效率比276好,适合在自动线上加工
具体成分,查材料表吧

网友:
ASTM A276—2002  不锈和耐热钢棒材及型钢
ASTM A582—2002  热轧或冷精轧的易切削不锈钢及耐热钢棒标准

搜来的,不保证正确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