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的MAKINO机器属精密机械吗?

楼主(2011-07-16):
法院拍卖出来几台MAKINOSNC64加工中心,属石墨加工机,主轴20000转,属精密机械吗?

网友:
属精密机械

网友(2012-04-30):
那必须是吧,这问题…

网友:
还行吧,新加坡做的,能做电极总会准一点,应该比V系列差一点

网友(2012-09-23):
MAKINO V33我们公司有用    专门用来做电极的  也可以做高精度的铁材   但是余量必须非常少

网友:
不知道,来学习了

网友(2012-10-24):
有公司倒闭被查封的?

网友(2013-06-14):
牧野的机子,好贵。

网友(2014-08-23):
牧野的机子,新加坡做的?

网友(2014-10-04):
好机器 米见过

网友(2016-10-18):
属于高精度的机床   结构是龙门式的小立加  因为主轴是电主轴 所以 不能用来做粗加工。 较高要求的 铜电极,石墨电极和模具的精加工牧野是不错选择。

网友(2017-08-05):
2W的电主轴,必须精密加工啊

网友:
打酱油的來了

网友(2018-10-23):
牧野的加工中心比较出名

网友(2021-09-02):
牧野的机子,新加坡做的?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