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系统啸叫,请教

楼主(2011-07-16):
我们用伺服阀控制液压马达的旋转位置控制系统中,在进行扫频实验室突然会发生啸叫,并岁着频率的变化啸叫会变小但是不会消除,在伺服阀到马达的回油管路中,会随着啸叫发生一股一股的液压流的鼓胀现象(液压管是金属管,该现象是通过手摸感受到的)。
初步分析应该有两个原因:

1,系统有空气需要排气;

2,液压系统回油管路通径太小,对系统截流了。

不知道我的分析正确不??望高手指正!!!

网友:
我认为是孔径太小

楼主:
关键是在同类型产品中一样的架构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样子空气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网友:
感觉应该是空气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中有空气,要不就不会出现一股一股的液压流的鼓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