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物铸件材料探讨&帮助企业上矿物铸件项目

楼主(2011-07-16):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矿物铸件一般是欧洲人用在高档机床上的,性能比较好,但是价格非常昂贵,一般的企业承受不起。

本贴旨在帮助大家

1、了解矿物铸件产品

2、如果哪个企业有意向上矿物铸件项目的,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矿物铸件技术,帮助企业上这个项目

楼主:
矿物铸件底座对新设备制造之利弊简析

作为结构材料,矿物铸件在机床行业被广泛接受已经30多年了。据统计,在欧洲,每10台机床就有一台使用矿物铸件做床身。然而,使用不当的经历、不完整或错误的信息都会导致对矿物铸件的怀疑和偏见。因此,在制作新型设备时,分析矿物铸件的利弊并与其他材料相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工程机械类的底座一般分铸铁、矿物铸件(聚合物和/或活性树脂混凝土)、钢/焊接结构(灌浆/非灌浆)和天然石头(如花岗岩)四种。各种材质均各具特点,并不存在完美的结构材料。只有根据具体的结构要求考察材料的优缺点,才能挑选出理想的结构材料。

结构材料的两个重要功能—─保证部件的几何尺寸、位置和吸收能量,对材料分别提出了性能要求(静态、动态和热性能)、功能/结构要求(精度、重量、壁厚、易于导轨安装、介质循环系统、物流)和成本要求(价格、数量、实用性、系统特性)。

对结构材料的性能要求

1. 静态特性

衡量底座静态特性的标准通常是材料的刚性—─承载下的最小形变,而不是高强度。对于静态弹性变形,可以把矿物铸件看作是符合胡克定律的各向同性的均质材料。

矿物铸件密度和弹性模量分别是铸铁的1/3,既然矿物铸件和铸铁有相同的比刚度,因此同等重量下,在不考虑形状影响时铸铁件与矿物铸件的刚度是相同的。很多时候,矿物铸件的设计壁厚通常是铸铁件的3倍,这种设计无论是在产品的力学性能上还是在浇铸成型上都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矿物铸件适合在承载压力的静态环境下工作(如床身、支架、立柱),不适合作为薄壁和/或小型机架(如工作台、托盘、换刀装置、拖板、主轴支架)。结构件的重量通常是受矿物铸件厂家的设备限制,15吨以上的矿物铸件产品一般较为少见。

2. 动态特性

轴的旋转速度和/或加速度越大,机器的动态性能就越显重要。快速定位、刀具快速置换、高速进给对机器结构件不断地强化机械共振和动态激励。除了部件的尺寸设计,部件的挠曲性、质量分布、动态刚性都很大程度上受材料阻尼特性的影响。

矿物铸件的使用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比传统铸铁的吸振性能好10倍,能大幅降低振幅和固有频率。在诸如机械切削加工中,可以带来更高的精度、更好的表面质量、更长的工具使用寿命。同时,在噪音影响方面,通过对大型发动机和离心机不同材质的底座、传动铸件以及附件的比较验证,矿物铸件也同样表现上佳。依据撞击声分析,矿物铸件可以实现声压级别局部减弱20%的功效。

3. 热性能

据专家估计,在机床产生的偏差中约有80%由热影响引起。内部或外部热源、预热、更换工件等加工中断都是导致热变形的原因。为能挑选出最佳材料,很有必要明确材料的要求。高比热和低热传导率使得矿物铸件对短暂的温度影响(如更换工件)和周边温度波动有良好的热惯性。如需像金属床身一样需要快速预热或禁止床身升温,可在矿物铸件中直接铸入加热或冷却装置以控制温度。使用这种温度补偿装置,能够减少因温度影响引起的变形,有助于在合理成本下实现精度的提升。

功能和结构要求

整合性是矿物铸件不同于其他材料的一个显著特点。矿物铸件的最高浇铸温度是45℃,再配以高精度的模具和工装,可使零部件和矿物铸件浇铸在一起。

在矿物铸件的毛坯件上还可以使用先进的再次浇铸技术,从而得到精密的安装表面和导轨表面,并无需机加工。和其他的底座材料一样,矿物铸件也受到具体的结构设计规则的限制。壁厚、承载附件、罗纹插件、装卸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皆和其他材料有所差异,需要在设计时就预先考虑。

成本要求

从技术的角度进行考虑固然重要,而性价比也日渐显示出其重要地位。使用矿物铸件可使工程人员节省大量的生产和运作成本。除了节省机加工成本,浇铸、最终装配、与日俱增的物流费用(仓储和运输)等成本都相应得以降低。考虑到矿物铸件的高层次功能,应将其当成一个整体项目来看。实际上,在底座安装或预安装时再作价格比较才是较为合理的一种做法。相对而言比较高的初期成本是矿物铸件模具和工装费用,但该费用可在长期使用中被摊薄(500~1000件/钢模),每年的用量大约是10~15件。

使用范围

作为结构材料,矿物铸件正在不断替代传统的结构材料,而其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矿物浇铸、模具、稳定的粘结结构。目前,矿物铸件已在磨床、高速加工等多个机床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磨床制造商一直是机床领域使用矿物铸件做床身的先行者。如世界知名企业ABA z&b、 Bahm ler、Jung、Mikrosa、Schaudt、Stude 等一直得益于矿物铸件的阻尼性、热惯性和整合性,在磨削过程中获得高精度和极好的表面质量。

随着不断增大的动态载荷,矿物铸件在工具磨床领域也不断得到世界一流公司的青睐。矿物铸件床身有极好的刚性,能很好地消除因直线电机加速度引起的力。与此同时,良好的吸振性能与直线电机的有机组合,还能大幅提高工件的表面质量和砂轮的使用寿命。

楼主:
想过用这么大的石头做机器底座吗?

网友(点评):
新消息: 看看 山东美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的矿物铸件吧

楼主:
平衡机底座

网友:
学习一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帖子中有一个误导,让人认为这个产品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首先让人觉得模具费非常昂贵,实践下来我也不觉得模具费用多贵,铸铁件最后摊销下来的模具费几乎为零,矿物铸件同样也能做到。

其次是产品价格很贵。这也是一个误区,只要设计合理,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重量适中,加工方便。我不认为产品的价格有多贵。

我们常州凤翔走中档市场,价格不可能是吓人的天价,而我们产品的品质绝对不比国外的差,要让中国大部分的企业都能用上矿物铸件。

网友(点评):
你叫季威罕吗。听说是卖鞋的

网友:
作为结构材料,矿物铸件在机床行业被广泛接受已经30多年了。据统计,在欧洲,每10台机床就有一台使用矿物铸件做床身。然而,使用不当的经历、不完整或错误的信息都会导致对矿物铸件的怀疑和偏见。因此,在制作新型设备时,分析矿物铸件的利弊并与其他材料相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

矿物铸件的使用对于技术支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跟欧洲人做生意的时候

德国因代克斯(INDEX)公司在8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用过矿物铸件,而现在德国因代克斯(INDEX)则从来不用矿物铸件做底座。在展会上我曾经遇到过德国因代克斯(INDEX)的人,他们告诉我,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矿物铸件床身的开裂,导致他们对矿物铸件床身失去了信心,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用矿物铸件做底座

德国的德马吉有十多家工厂,而使用矿物铸件的只有三、四家,有些德马吉工厂的人发现在使用时间长了以后,预埋件松脱,导致其他几个工厂一直不敢使用。

仅仅从这些表述,我们很难判断这些问题究竟是因为材料的原因,还是设计的原因或使用的原因,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不当就用出现问题导致市场信心受挫,因此技术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国内很多大厂不迟迟不敢使用也就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网友(点评):
呵呵,这是Index与Epucret的前世恩怨。就和Agiecharmilles和Schneeberger的恩怨一样,以及GF与海德汉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适用于欧洲。

网友(点评):
Index是不用矿物铸件 Agiecharmilles是不用线轨,还是不用矿物铸件?GF是不用光栅尺的? 一码归一码,弄这个比喻在这里装B,是为了显示你博学多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走光机的道路。立加,卧加,设计好结构,冲量!蓝浦太仓除了Neuman自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早的进入了中国市场。你们的吴工,应该就是楼上叫嚣的白痴工程师,不知道还在不在蓝浦了,设计还做不做?我见过几个epucret的机身在国内,外观看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据说材料属性并不如德国原厂的好。
东星也跑出来一批人,带着所谓的配方到处兜售。其实你自己搞矿物铸件是对的,用不着再跑到施耐博格去打工,话说回来,施耐博格也在常州有厂,你南他北。你和你们的制造经理在全国范围内搅和了一下以后,据说现在武进鸣凰都有老板投资矿物铸件了。说明你们的影响力很大啊。四川有家厂也做矿物铸件的,只是他不外销,都是自己用,用来做车床。类似温岭那家的模式。

看了你的机器照片,总体上矿物铸件设计的要素都考虑到了,例如壁厚,排屑,减重等等。还是挺不错的,不知道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树脂固化剂是国内采购的?石料中的粉末也是国内采购的?表面涂层以及脱模剂是采用什么原料啊?外表面做的比东星的要的多,作为展品也比东星的那台白色磨床底座要漂亮。希望你的公司再接再厉

目前矿物铸件欧洲的最新成果,弹性模量已经可以达到50了。这是创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内的矿物铸件材料还是和国外有很大差距。国内制造业的环境不好,大家任重而道远。

网友(点评):
四川的这家不知道是不是叫龙威。应该是不做了,我去年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准备把他的设备买过来,但是他的设备不能符合我的要求,也就此作罢。 这个公司的故事多着呢。

网友:
为什么是用石头做的呢,更牢固一些吗?立式铣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裁缝店的老板可以量体裁衣,知道这个衣服是给谁的,不愁卖不掉。服装厂的老板如果款式吃不准,这个衣服卖给谁去?你新开一个服装店给我看看,你要是能做到所进的10件衣服中有6件保本,3件赚钱,1件亏本,就佩服你。
做光机就是和做服装厂,开服装店一个道理,一旦款式吃不准,模具费以及前期开发的费用你付啊?
既然走光机的道路好,你们为什么不走这条路? 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做光机?

现在做不出来是怪时机不对了?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上量的时候,你们在国内有多少量?

别在这里装B了,这个白痴在不在你心里清楚得很,用不着在这里装了。现在这个白痴已经成了矿物铸件行业的一条靓丽的风景线了。

你说“据说”德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材料不如德国原厂好,你这个“据说”是据谁说? 交出这个人来,有测试报告吗?有权威数据吗?毫无依据地说德国企业在国内的工厂材料属性不如德国原厂,小心你主子抽你。

东星的配方不需要兜售,在网上能查到。东星的专利是公开的,在专利里你们能查到构成。你们不是也出去很多人吗?怎么没有看到你们的人兜售配方的?你们的前运营经理不是也管着生产吗? 他是不是放着好日子不过,兜售配方去了?

是谁说最好不要做矿物铸件的老板的? 是谁说矿物铸件这个项目是一个坑,进去了没有三五年出不来。怎么?你们的人出来了,就鼓励人家去做矿物铸件老板?你们公司到中国来是培养矿物铸件公司的吧?顺带做做矿物铸件,是吗? 多好的同志啊,不远万里到中国发挥国际主义精神,不愧是马克思的故乡来的。
你倒是说说看,这个矿物铸件老板究竟是该做呢,还是不该做?

同样是民族企业,怎么在你嘴里评价就是不一样捏?
你们的人出来自己做了,又是影响力大,又是机身做得合理、漂亮。东星做的东西质量又是差,又是外观难看。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你们培养的人很厉害?但是,我要反过来问你,既然是这么厉害的人,在你们这里工作了多年为什么国内一个客户也没有呢?
戴着有色眼镜用着双重标准去判断人,就是你这种人的嘴脸。 在现实中,这种人是对上是奴颜媚骨,对下是凶神恶煞,你应该是这种人吧?

又是问树脂固化剂,又是问石粉,弄几个酸词在这里瞎掰,是为了显示你有多厉害? 为了显示你对矿物铸件的了解有多深?你厉害就自己拉个队伍嘛,外面有很多人手上托着钱等着你呢。

你这个弹性模量达到50,要说清楚单位是什么。你这个50也是“据说”的吧?有测试报告吗? 是实验室产品还是批量产品?价格能否让市场接受?其他性能怎样?是否以牺牲其他性能来达到弹性模量的提高? 不要听老外一忽悠就找不着北了。
我还看到欧洲有矿物铸件的产品的抗压强度达到180MPa以上的呢,他们的这种产品我也做得出来,只是做出来以后,客户无法接受这个性价比,这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就一个弹性模量而言,真假况且不论,还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东星的展品可以贴张照片到这里,大家就知道外观上谁差谁好了。

网友(点评):
不用贴这里,网上多得是。

网友(点评):
产品是仅仅考察外观的?看人是以貌取人的?怪不得你们总是招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说起来很厉害德国留学多少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什么用呢?洋枪洋炮到中国来是不好使的,还是汉阳造好用。

网友(点评):
呵呵,我不是蓝浦的,我只是跟你说一些事实而已。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东星的东西不好,这是事实,但是也是看客户怎么用。毕竟矿物铸件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踏实做人,搞好产品,不要老是在这里忽悠人了。

网友(点评):
我没有说你是蓝浦的,也从来没有认为你是蓝浦的,你激动个啥? 你如果非要和人家划清界限的,你就说一句,如果是就死全家。

网友(点评):
东星的东西不好,你要说清楚是怎么个不好法? 东西好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只有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才是标准?既然东星的东西不好,为什么市场还认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量? 是不是这些客户都是白痴?

网友(点评):
说一句,你死全家!哈哈,东星的外观较差,弹性模量较低,实际生产中的质量不好,在机床使用中出现断裂和螺纹孔镶件脱落等严重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不敢说了吧? 你这个爹死娘嫁人的东西,看来还是缺少教养啊。用几句道听途说的流言就来这里忽悠,贬低别人,从这里就能看出你的人品。 看来你公司也不怎么地,招你这样的人过来为你的公司招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网友(点评):
所谓弹性模量低,那么弹性模量多少才是标准?东兴产品的弹性模量究竟是多少?床身出现断裂、螺纹镶件脱落究竟是产品质量原因,还是设计原因,还是使用不当原因?在没弄清楚之前,来个断章取义不正好证明你的人格吗?

网友(点评):
Epucret为格里森生产的一款磨齿轮机底座也出现了裂纹,实际原因是在使用和设计过程中把基准面变成了承载面,不出现裂纹才怪呢,但也没有见到东星的人拿这个事情到处宣扬,说Epucret的东西不行。人家在人格上久胜过你

网友(点评):
Schneeberger的产品在韩国也出现了裂纹,具体什么原因也就不说了,好像也没有听到人整天宣扬人家Schneegerger的产品不行啊。同在矿物铸件行业,为神马人品的差距就这么大捏?所以请你在宣扬人家不行的时候给出细节。

网友(点评):
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即使有问题有错误也正常。你们在国内的这点量当然出错的机会很少啊。人家德国的IZM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没有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候是一些性能方面的考虑

网友:
任重道远,说的恳切,有责任势必有动力。

网友:
今年对于做矿物铸件的来说,注定是热闹的一年,很快在浙江又要有一家做矿物铸件的了,下周美国有一家矿物铸件的公司要到中国来考察。

网友:
在美国,做矿物铸件的时间也不短,水平也不低。有很多矿物铸件的厂商是给MAG配套的,做得也很不错。但是随着美国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美国很多矿物铸件厂商纷纷失去了本土的客户,在加上有些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了一些企业。但是,无论是倒闭的还是非倒闭的企业,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看好都是一致的。
目前,已经有一家美国公司已经进入中国探路了,他们的生产基地在大连,在北京和常州均有销售公司,这家美国企业当初是我带进来的。

网友B:
做矿物铸件企业,就是要让中国的中小企业也能用得起矿物铸件,促进中国民族产业品质的提升!!

楼主:
这个傻鸟怎么还不飞出来,就你所谓的东星材料不行的问题,今天给你上上课。

所谓的东星材料的弹性模量低,我这里也不想多说了,相信你一定看过东星在亚琛工业大学的测试报告了,究竟东星产品的弹性模量、抗压强度是多少,只要你眼睛不瞎,你是不会说出东星材料弹性模量很低这种话的。

说到底座裂纹的问题,裂纹的产生有很多种问题,有的是设计不合理,有的是使用不恰当,当然也有材料本身的问题。当时东星出现裂纹问题的时候,是因为客户坚持自己不合理的设计,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客户也是很头疼的,包括所谓的镶嵌件脱落问题,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而东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些问题上纵容了客户,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而正确的做法是宁可推掉订单也不能出事。

这些问题都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东星也一直在进行改进。而到了你嘴里却变成了产品质量的问题,象你这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一则显示了你的人格问题,二则也显示了你的适应能力,在你们这样整天勾心斗角的环境中确实也需要这种卑劣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在你们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整天歪曲事实,造谣生事。你的风格颇有你们前运营经理的遗风。

关于外观问题,漂亮不漂亮,这个怎么判断? 再说,外观是衡量产品的唯一标准吗? 你根据外观能判断出什么? 你能根据你们工程师的外貌判断出他水平的高低吗? 你能根据你们前运营经理的外貌判断出跟他一起工作,他会不会陷害你吗?你能根据你们前销售的外貌,判断出他会不会到外面拉队伍吗?
你要是能这么牛,你就不用到这里来为你主子招魂了,你自己坐在家里帮人看看相,你也发达了。

做企业最关键的是团队,做人最关键是跟对团队,正是在一群垃圾中才造就了你那卑劣的人格。而东星是一个健康的团队,是民族企业的希望。

网友(点评):
你是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典型的广告文章。说到你们的真实问题,你就避重就轻了。我看你是人格分裂了。你自己都说德国留学生是扯淡的,那么亚琛的报告就更扯淡了。去问问东星的老板吧,亚琛的报告是如何搞来的

网友(点评):
有你这样人格分裂的人,东星还能是健康的团队吗?民族企业的希望简直就是个大笑话。等你作出合格的优质产品再出来混吧,要不然你妈还要给你生弟弟

网友(点评):
操作层面的问题?那也是质量问题。在改进,说明并不像你吹嘘的那样神嘛~好像在你嘴里,东星的东西是完美的。早就说过,让你踏实做人,你弟弟比你强多了。

网友(点评):
镶件脱落是客户的问题?哈哈哈,你太厉害了。连M8的镶件你们都锚不住,还说是客户的问题。看来你和东星的老板一样,都是大忽悠。我都觉得,你们的销售都没你们能扯。

网友(点评):
一直是在和你说,让你踏实做人,做好产品,少在这里忽悠,广告文章乱发。9月份去EMO展吧~把你们吹嘘的本事都使出来。希望你们不要再成为Milano展的大笑话。

网友(点评):
你有种说一句,你不是东星的!要不然死全家男丁,女丁被奸杀!生子世代为奴,生女世代为娼!

楼主:
傻鸟,你终于飞出来了? 看你激动成这样,是不是你老婆在家给你生个小弟弟了?

我只是说出事实,就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了? 谈到实际问题,你怎么不能回答了?然后就是大发议论。那象你这样断章取义、恶意歪曲又是什么?不知道你那卑劣的人格是先天的呢,还是在这个环境中后天造成的。你把你们的那个德国留学的东西和亚琛的报告相提并论? 那你怎么不拿你们的德国留学工程师和你那值得炫耀的亚琛的大牛一比高低的?你们的这个伟大的工程师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和这位亚琛大牛在同一个档次吧?东星的报告是光明正大地在亚琛做的,怎么了? 以你那阴暗的心理来猜测,应该是怎么得到的?

东星的产品一直很优秀,否则为什么客户能接受? 是不是这些客户也是白痴啊?只挑东星的,而你们的产品这么好就是不挑你们的?以你那卑劣的人格,和阴暗的心理来揣度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你们团队里你这样的人多得是,你们一起来猜猜。

没有人说东星的产品是完美的,东星一直在持续改进。看来做人不踏实的人是你吧? 断章取义和强词夺理是你的强项,你颇有你们前运营经理的遗风,你是不是他临走的时候安插在你们公司的?你们怎么看,都象是一家人。

在考察问题之前,先要了解是材料问题,还是设计问题,还是使用问题。在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就妄下结论,这体现了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为人态度的问题。 看来你们这个团队是专门整事、整人,而不是做事的。你们整个团队都是以这种态度工作,你认为你们能出什么好的产品?Epucrt帮格里森做的底座也出现了裂纹,是因为尾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撞击工件,导致侧面的基准面受到反向冲击而开裂。这个问题是设计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还是使用问题?遇到问题解决就是了,好像没有人利用这个问题而到处宣扬Epucet的产品不行。象你这样心理阴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要看笑话简单啊,把你们的工程师带到客户那里,凭他那满口的外行话,保证你天天看到笑话。

你有种说一句,你不是蓝浦的,要不然你全家死光。你只要敢这么说,我也敢。

网友(点评):
那你说啊~呵呵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敢说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我等你先说的哇

网友(点评):
东星的铸件优秀个P啊,我都见过,简直是垃圾。还不如凤翔的。真没见过你这么做广告的

网友(点评):
你见过? 就凭你的眼睛就能判断铸件的弹性模量、抗压强度等,然后就判断出人家的产品是不是垃圾? 你那白痴的程度真是可以和你们的海归工程师相媲美。看来他爸爸和妈妈是表兄妹关系,你爸爸和妈妈是亲兄妹关系。

网友(点评):
傻鸟,你先说啊,我在等着你呢

网友(点评):
你就个呆B,你自己吹去吧。找你妈给你生个***去~

网友(点评):
你个傻鸟,你就给你主子招魂去吧。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怎么派你这个傻鸟到这里招魂的? 一点实质问题都谈不了,看来你们这帮垃圾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人了。

网友(点评):
呆B,外观一看就是垃圾,有人从东星的有问题的机身主体上割下一块,作为标准样块进行测试的弹性模量有多少,你们自己最清楚。

网友(点评):
傻鸟,有人也从你们的机子上割下一块测试的,你知道是多少?还在这里为你主子招魂,有种的把你主子的在权威机构的测试报告拿出来亮亮啊

网友(点评):
呆B,东星的实际生产出来的弹性模量只有30不到!

网友(点评):
东星的材料认证是假的。呆B才相信呢~

网友(点评):
傻鸟,你们生产出来的材料有30吗? 弄个样快出来测试一下再来这里说话。

网友(点评):
傻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东星的材料是假的?没有证据在这里乱吠,你也不过是别人的笑料罢了。

网友(点评):
呆B,你拿出真的来撒~

网友(点评):
你到东星去,人家随时给你看亚琛工业大学的测试报告

网友(点评):
呆B,那是假的。呵呵~

网友(点评):
东星买的浇铸设备能用吗?一群傻子,都一年多了,浇铸设备都不能用。还准备销售6000吨,吹吧。不过买上100个马桶用来搅拌,也许还可以。你就是个呆B。

网友(点评):
买了设备不用,你以为天底下的人个个跟你们的工程师的智商是一样的? 可怜啊,你们的这点量是永远不需要买浇铸设备了。

网友(点评):
你到现在都拿不出证据证明是假的,在这里吠来吠去有什么用呢?

网友(点评):
你们的设备用不了,是因为混料搅拌效果很差,等于买了几吨废铁。现在还是靠马桶搅拌混日子

网友(点评):
呆B呢?快出来,要不然你妈咪又要给你生弟弟***了

网友(点评):
你吃错药了吧? 买了设备是废铁,就这么算了? 东星是吃素的? 供应商那里就这么算了? 东星买废物,你们招聘废物。 在你眼中怎么东星跟你们总有相似之处?

网友(点评):
傻鸟,看来你这么兴奋是因为这几天你双喜临门,你老婆给你生了个弟弟,还有你全家死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矿物铸件企业,就是要让中国的中小企业也能用得起矿物铸件,促进中国民族产业品质的提升!!

东星的忽悠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卖出自己的垃圾产品,能欺骗客户。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销售的水平。我想你的忽悠水平应该不如东星的。

蓝浦除了人事上的问题,其实他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已经得到瑞士AgieCharmilles的认可,拿到了常州AgieCharmilles的单子,得到了Biel来的模具,开始浇铸样机了。我想你也不具备蓝浦这样的背景和全面性的技术。

谈到蓝浦,楼上的一直在贬低蓝浦,抬高东星,其实这是愚蠢的。蓝浦在技术上领先,在资金上雄厚,只不过需要更换一些人员,既可以迅速进入大规模发展。目前的瓶颈是在销售上,从一开始Neuman就不信任你们,导致应该中国人在做销售的工作,现在neuman在做,甚至不做。当然你在跑销售的时候的口碑也不好。在我看来,Neuman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培养合适的中国销售人员。后劲是很强的。

回过头来看东星,把东星和蓝浦做比较,是抬高他们了。至今他们还拿不出像样的产品,而且技术也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他们有个优势,就是在国内有一定的销售基础,就靠练嘴皮子。

欧洲老二施耐博格大有超过德国蓝浦的趋势,但是好像国内的厂还在折腾他们的新建厂房。具体情况不明,由于他们的导轨在中国机床业已经赫赫有名,销售队伍优异,无论是技术还是销售,加上又是Studer磨床床身的指定供货商。今后都将会成为蓝浦最大的竞争对手。

我对东星是横铁不成钢,他们只是忽悠不干实事,不知道自己在技术上有多落后,浇铸工艺性差,材料属性有问题,尤其是蠕变性能很不好,不好是指批次不稳定。举个例子,就是楼上吹嘘的5米长的激光设备,供给国内的一家合资单位的,涉及到国内客户信息就不点名了。这个设备对于材料弹性模量要求并不高,由于丝杆驱动,其动态性能不是很好。对于这样一台设备,东星材料弹性模量的不稳定,体现的不是很敏感,这个床身设计是欧洲合作厂家做的,是由于合资,就拿到国内来做了。针对这么一个床身,这时候的蠕变性能就很关键了。原厂在欧洲做过测试,而且是长期测试,并且与原厂德国矿物铸件床身做比较。发现东星的材料上除了弹性模量等以外,蠕变性能很差,长期受力试验过程中,东星的机身存在较大的隐患。使得该设备的使用寿命严重降低,但是!请记住欧洲人的恶心,他并没有停止采购和销售,他们认为中国产的设备,就应该比欧洲产的质量要差,并且寿命要短。作为最终用户,设备使用者才是最悲哀的。知道为什么这家欧洲厂没有把它的更大尺寸的激光设备投放到中国来做吗?就是因为当时测量出来的结果,让他们觉得东星的材料不适合做这么大尺寸的机身,由于承重更大,他们对于这个设备的寿命就更没有信心了,所以目前都是采用钢结构的。这家欧洲厂知道隐患但是没有告知合作厂家,合资到期后,就终止了合同,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矿物铸件供应商,该欧洲厂此后在与其它国内单位的合作过程中,均采用了焊接钢结构。而蒙在鼓里的前合作伙伴,还在继续采用东星的机身。这是种悲哀~是中国机床行业的悲哀~
在我看来东星的材料并不是一无是处,客观的说,它比较适合做一些受力较小,结构简单,承载不复杂的设备。比如小型测量设备底座,主要是利用它的热稳定性好,阻尼好。今年东星拿到的韩国的单子,这类机型是比较合适的。

你从蓝浦得到了石子配方,然后可以自我调整优化,土办法一个一个样块测量。但是树脂固化剂配方应该是没有的,我想蓝浦也不会卖给你。估计你应该是找到了代替品,代替品就意味着,你的材料会有蠕变隐患,所以你选择上马小型机型是完全正确的。希望凤翔不要走东星的老路,希望你们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存活,并且做好技术储备,踏实做事,希望能给中国机床行业提供优质的矿物铸件。

另外我再次告知你一下,我不是蓝浦的。我也不需要向你诉苦。我只不过是在欧洲机床行业工作过,接触矿物铸件比较多,对此有些了解而已。也大概了解一些蓝浦,施耐博格以及trickes的故事。当然对于中国市场的矿物铸件情况也是近两年有所耳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星的忽悠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卖出自己的垃圾产品,能欺骗客户。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销售的水平。我 ...

原来销售就是靠忽悠,你们也招聘几个忽悠人员不就可以做起来了吗?忽悠人员不难招聘吧

这所谓没有问题的材料,有着勉强30的弹性模量,不到80的抗压强度,这么好的材料东星是不可能拿来给客户的。
你吃错药了吧?AgieCharmilles已经是你们总部多年的客户了,怎么到目前才认可你们的?你在自己煽你自己的嘴巴吧? 你自己拉的屎自己吃吧。

只要更换一些人员就可以大规模发展? 那为什么不更换? 为什么不大发展? 还需要时间适应?适应了四年了还不够?再来个四年适应期? 那个时候估计黄花菜也凉了吧?

客户偏偏喜欢不像样的产品? 客户是傻子? 这些白痴客户是不是从你们公司出去的?

这么大的设备如果弹性模量差,设备会没有影响? 在谈蠕变的时候请你先弄弄清楚,什么是蠕变。蠕变是永远发生的,一旦发生蠕变,机床的精度就丢失得不象个样子了。我不知道是你白痴呢,还是终端客户是白痴,如果发生了精度丢失,那些终端客户会捏着鼻子不出声?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好人?如果认为大的结构件东星有问题做不了,在中国不是有申克、施耐博格、蓝浦吗?为什么不找他们去?
不要以你那阴暗的心理来对别人想当然,按照你的说法,德马吉之类的大厂家就是在中国造一些垃圾货蒙中国人的?

网友(点评):
呵呵,你强~你是教授,工程院院士,慢慢忽悠吧~

网友(点评):
你别走啊,大家等着看你的表演呢

网友(点评):
哈哈哈,你们在偷窃造假的同时,就已经丢尽了民族自尊。还在吹~无耻啊无耻啊。你为啥不去写本书,成功也可以复制。

网友(点评):
无论你是在这里人身攻击也好,谈专业也好,可以奉陪。

网友(点评):
说话要有证据,偷窃谁的了,造什么假的了?拿出证据来

网友(点评):
说话要有证据,偷窃谁的了,造什么假的了?拿出证据来

网友(点评):
我也可以说,你是你妈偷人以后孵化出的产物。关键是证据,懂吗? 小朋友,不能在这里想当然。老外在这里污蔑中国人,你这条狗还跟着帮腔?

网友(点评):
人身攻击,是你始作俑者,我回敬而已。至此我也不想和你再多费口舌了。

网友(点评):
你害怕了? 你的眼睛如果没有瞎,你可以先看看是谁先发起人生攻击的。没有关系,你愿意我可以奉陪。

网友(点评):
老外某些地方是很无耻,所以要靠很多国内能人志士勤奋努力,赶超欧美。看了你的吹嘘,才觉得这样的人太少。好好干加油干,不要浮躁,踏实做好研究,希望东星和北二机的专项合作能有突破。能搞出比Studer更好的磨床。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出来了? 傻鸟,你回阴间去了吗?回去之前你也打个招呼嘛,我烧你点纸钱。

网友(点评):
老外某些地方是很无耻,但是看了你的吹嘘,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无耻,原来有着你们这些人再给老外抬轿子。不要紧,出几个败类影响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

网友(点评):
你继续散布你的谣言吧~以后你和东星都会理解我,为什么恨铁不成钢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你唱红歌脑子出问题吧~

网友(点评):
继续继续~我等着你喊,毛主席万岁呢!

网友(点评):
我只讲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情。东星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民族企业应该让有志之士担当,而你以后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力量。欧洲有很多企业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企业而倒闭的!!!

网友(点评):
你天天给你主子做早请示晚汇报,年终多弄几个奖金吧?

网友(点评):
傻鸟,你怎么还不出来?你该不会是被黑白无常抓回阴间去了吧?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我讲的也是事实啊~只是你不愿意相信啊

网友(点评):
你的事实又有哪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是你自欺欺人罢了。

网友(点评):
人身攻击的事情,我想就此打住吧。我也不想再回敬你全家了。你很兴奋么~这么晚了不睡觉啊?明天不要上班么?

网友(点评):
怎么?不玩人生攻击了?我还等着呢。 好像我上不上班跟你没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好像你也挺兴奋的,你的东西一般都是这个时候发的

网友(点评):
一般这个时间段我才下班哇~

网友(点评):
哪个资本家把你剥削到这个程度?

网友(点评):
民族资本家~

网友(点评):
很简单,抄他的鱿鱼,到哪里没有饭吃

网友(点评):
民企难啊~做个好设备更不容易,不比国企。东拼西偷的技术和配件,最后的利润还要给发那可,海德汉拿走。高端系统控制还要靠别人,就靠卖资源了。

网友(点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国企也难,外企也难,整个制造业就是难。但是,也不要小看民企,中国现在的民企已经不比以前了,竞争力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点评):
该不会你今天也上班?

网友B:
东星的忽悠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卖出自己的垃圾产品,能欺骗客户。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销售的水平。我想你的忽悠水平应该不如东星的。

在矿物铸件行业靠忽悠能销售的,我是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的观点跟我在蓝浦时候的运营经理很相似。当年,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认为销售就是忽悠,把死的说成活的就是销售。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正是他惹是生非的好机会,他想方设法地陷害我,排挤我,想让我自己走人,而马丁还对他言听计从,他要陷害这个人,马丁就让他陷害,他要安排个亲戚到公司,马丁就帮他安排个亲戚。在那个时候,他甚至想把人事、销售和财务都换成他家的人。那个时候,他计划中接替我的人已经被他招进公司了。要不是偷拍事件东窗事发,他还不知道要嚣张到何时。一个即不懂技术,有不懂管理,且不学无术的人,拿着和自己能力不相符合的高工资,而马丁居然能对这样的东西言听计从,公司在生产淡季不是想着趁着有时间进行技术改进,而是整天想着人事斗争,这样的企业能搞好真是见了鬼呢。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你们的运营经理很强啊~我不觉得把你排挤走是件错误的事情。从你日后的表现就可以看出,马丁对你的认识也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是吗? 只是他太强了,强得总部点名要他走人

网友(点评):
我如今的表现是马丁自己种下的恶果,即使是德国总部来人,我能把话摊到台面上讲的,我问心无愧。

网友(点评):
德国总部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网友(点评):
唉~你也太有意思了。

网友(点评):
不把我当回事那就太好了,省得还要处理律师函

网友(点评):
你还真是卖力,领赏了吗?

网友:
谈到蓝浦,楼上的一直在贬低蓝浦,抬高东星,其实这是愚蠢的。蓝浦在技术上领先,在资金上雄厚,只不过需要更换一些人员,既可以迅速进入大规模发展。目前的瓶颈是在销售上,从一开始Neuman就不信任你们,导致应该中国人在做销售的工作,现在neuman在做,甚至不做。当然你在跑销售的时候的口碑也不好。在我看来,Neuman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培养合适的中国销售人员。后劲是很强的。

要说技术,只能说各有千秋。蓝浦有的技术,东星未必知道,东星有的技术,蓝浦未必想得出来。
要说资金雄厚做砸掉的企业也很多,能更换人员早就换了,为什么要到现在,关键是要知道怎么换,应该换什么样子的人进来,公司里的废物要全部清理出去。
要说信任,我跟你的理解相反,马丁信任的是不该信任的人。蓝浦当年的运营经理在东窗事发前,想诬陷谁就就诬陷谁,想整谁马丁就听他的整谁,想安排个亲戚过来就安排个亲戚。从采购、质检、物流、化验、到物流,哪个不是他家的人。采购的东西向来是德国的价格,运营的成本也向德国看齐。如果说这个不叫信任,那么什么叫信任? 而该信任的人却不信任,还受到打压和排挤,那就不好意思,马丁自己要制造竞争对手,那就只能由他了。
请问,我做销售的时候是我本人的口碑不好呢? 还是蓝浦的口碑不好? 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行,还是商业道德有问题?你能说详细一点吗?
他已经用了四年了,也没有培养出合格的销售,倒是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还要几年能培养出合格的销售人员?

网友(点评):
东星人工研磨矿物铸件的本事,蓝浦倒是真的不会。他都是机加工的,或是二次精密浇铸的。

网友(点评):
不会不能外协吗?蓝浦在济南有代理,又不是不能做。

网友(点评):
不是我不看好你,你和蓝浦不存在竞争,市场定位不同。毕竟东星还在用所谓的济南青在忽悠大家,不知道你会不会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需要和蓝浦竞争,国内的市场就让我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至于说将来怎样就难说了

网友(点评):
做销售的果然不一样,太能吹了。

网友:
回过头来看东星,把东星和蓝浦做比较,是抬高他们了。至今他们还拿不出像样的产品,而且技术也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他们有个优势,就是在国内有一定的销售基础,就靠练嘴皮子。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矿物铸件,矿物铸件作为全新的产品,首先跟客户那里接触的往往是对方的工程师,光靠练嘴皮子,满口的外行话,人家早就一脚把你给踹出去了。我在蓝浦的时候总是不让客户和蓝浦的工程师见面也就是这个原因,客户的技术问题只能是我解决,因为一旦客户见到蓝浦的技术人员的时候,基本上那满口的外行话能把客户吓半死。

网友(点评):
常州最近好热,我很有兴趣知道,你的项目是由谁投资的?

网友(点评):
不是我看低你,你连楼主的水平都达不到,还能在Studer做工艺研究? 你是想侮辱Studer吧?

网友(点评):
民间的资本很多,只要有好的项目,钱就象水一样流过来

网友(点评):
无所谓啦,你觉得我水平差就差呗~民间倒是真的不差钱,矿物铸件其实投资也不大。

网友(点评):
你就当是Studer看走了眼,招了我这么一个水平差的做研究。呵呵~

网友(点评):
凤翔路,好像是刚过沿江高速,然后那里是个工业园。你是租的园区的厂房吧~

网友(点评):
矿物铸件的投资能大能小,小有小的做法,大有大的做法。当年的运营经理走的时候还挺得意的,想要自己做的,找了两家公司做,最后的结果还是在老家卖乳化液。

网友(点评):
是啊,我们的房子是租的

网友(点评):
现在艰难啊,在上设备,七七八八的事情很多啊

网友(点评):
那个运营经理和东星出来的,好象是姓王,是一样的,不会忽悠,要价太高,失败是必然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去过这个园区,里面有家做摩托车的厂。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连最今本的东西还没有掌握呢,还要敢跟人家要价,开玩笑。

网友(点评):
像蓝浦一样,买个搅拌混凝土的设备先~没几个钱

网友(点评):
各人的经营理念不一样,没有必要完全跟人家学

网友(点评):
石子配方+树脂固化剂,石子配方你有了,无非就是树脂固化剂呗~后者比较复杂~

网友(点评):
蓝浦买搅拌设备是没有花几个钱,但是别的方面的冤枉钱不知道花了多少。都花到蓝浦的某些人口袋里去了。

网友(点评):
呵呵,你以为只要有了石子配方,树脂和固化剂就可以做了?怪不得你觉得蓝浦的运营经理也应该做起来了。如果真能这样,中国现在做矿物铸件的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网友(点评):
呵呵,混凝土搅拌机清洗起来比较困难吧~哈哈,又让你钻进去清除过残渣吗?真搞不清楚,蓝浦怎么会搞了台那玩意做生产,。

网友(点评):
那你说,蓝浦太仓,除了石子配方+树脂固化剂,还有什么呢?

网友(点评):
搅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要深入研究下去也是个无底洞。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跌落式搅拌器,可以用更好的方式。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蓝浦太仓有什么,我也不知道蓝浦太仓的技术,我现在跟蓝浦太仓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点评):
如果你认为只要有石子配方,树脂和固化剂就能做,那你就做吧,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晕~你才认知到搅拌啊~免费送给个信息,蓝浦德国是使用蜗杆式快速连续全自动搅拌。东星也是类似的设备,但是自动化称量这个环节一直有问题,加上出料不均匀,一直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你认为你认知很多很厉害的话你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点评):
我们的设备不是用蜗杆式的自动搅拌。如果你认为对人污蔑,和人身攻击能使你很兴奋的吧,你可以找楼主。

网友(点评):
那是个坑~你跳了,我就不跳了~默默祝福你,话说天目湖的鱼头不错,淹城游乐园离你那里也很近啊~

网友(点评):
我实在不明白,自动化称量在国内是很成熟的技术,为什么东星的设备上会出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就往天目湖里跳吧,那里有很多鱼在等着你

网友(点评):
他被德国设备商忽悠了。

网友(点评):
连他们是哪里买的还没有搞清楚,就发表宏论了。怎么东星不是老是忽悠人的吗? 这次怎么被人忽悠?

网友:
欧洲老二施耐博格大有超过德国蓝浦的趋势,但是好像国内的厂还在折腾他们的新建厂房。具体情况不明,由于他们的导轨在中国机床业已经赫赫有名,销售队伍优异,无论是技术还是销售,加上又是Studer磨床床身的指定供货商。今后都将会成为蓝浦最大的竞争对手。

问问他们线轨销售团队推销矿物铸件的感受再说

网友(点评):
有联系方式吗?给个先~

网友(点评):
网络上多得是

网友(点评):
哈哈哈,那你还申请施耐博格的位置啊?

网友(点评):
难道也是偷配方和技术的吗?

网友(点评):
施耐博格曾经发过OFFER

网友(点评):
现在总算知道蓝浦做销售的有多会忽悠了。施耐博格销售跟我说,从来没给你发过offer,难道是欧洲总部给你发的?

网友(点评):
施耐博格的销售多着呢, 你是问的是哪个销售的?是销售、人事 还是总经理管着这个招聘? 你要问对人啊。你找他们前台的***问线规的安装,估计人家也不会给你准确的答案。做事情要严谨,踏踏实实做人。

网友(点评):
offer 是通过猎头公司,至于是中国还是欧洲总部的指令,这个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人家销售不知情,也很正常。想了解问题就要深入了解,一知半解地去了解问题是要闹笑话的。

网友(点评):
果然是做销售的,太能吹了。真不知道施耐博格的人看到你的回复,会做何感想。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耻。

网友(点评):
不过也许施耐博格让你去做门卫倒是有可能。

网友:
你从蓝浦得到了石子配方,然后可以自我调整优化,土办法一个一个样块测量。但是树脂固化剂配方应该是没有的,我想蓝浦也不会卖给你。估计你应该是找到了代替品,代替品就意味着,你的材料会有蠕变隐患,所以你选择上马小型机型是完全正确的。希望凤翔不要走东星的老路,希望你们能在以后的竞争中存活,并且做好技术储备,踏实做事,希望能给中国机床行业提供优质的矿物铸件。

你以为中国人还是跟二十年前一样? 还是土法上马?你把中国人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点评):
算了吧。二十年前的办法现在还是管用的。土法一个个试,还是最有效的。毕竟你有了蓝浦的基本配方。

网友(点评):
我不是跟你时候了吗? 我不懂蓝浦的技术,我没有蓝浦的配方,我跟蓝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点评):
如果你认为这个方法管用,你可以大力推广啊,为国家的低碳节能作贡献

网友(点评):
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树脂固化剂是哪里搞来的。我也想搞点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天上掉下来的,下雨的时候接一点

网友(点评):
你太强大了太环保了~要是这样,你就是最暴利的材料了。雨水+石子=矿物铸件

网友(点评):
是啊,你也可以弄个水缸,下雨天接一点,到建筑工地上弄点石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小纪啊~我只能默默祝福你~祝你好运,呵呵

网友(点评):
你还是收回你的祝福自己用吧,你的祝福人家不需要

网友(点评):
把人家名字弄弄清楚再发言!!! 是姓季,不是纪。你问问行业内的人,了解矿物铸件的,有几个人不知道人家姓什么的?连人家姓什么都弄不清楚,你的情报能有多少可信度?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只知道他以前是卖鞋的。

网友(点评):
他的能力和你一样的强,行了吧~哈哈

网友(点评):
卖什么鞋? 旅游鞋? 还是皮鞋?什么牌子的? 在哪里买的? 是在地摊、超市, 还是工厂? 你先弄弄清楚再说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还卖鞋呢,是卖骨灰盒的, 用矿物铸件做的骨灰盒,上次你爸死的时候就是用矿物铸件骨灰盒装的吧?你妈死的时候就是用矿物铸件做的墓碑吧? 还弄了个矿物铸件花圈给你吧?

网友(点评):
卖鞋~哈哈,蓝浦太强大了,居然能把卖鞋的整成一个所谓的矿物铸件专家。德国人真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星的忽悠水平还是不错的,至少能卖出自己的垃圾产品,能欺骗客户。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销售的水平。我想你 ...

真是他妈的怂蛋

人家运营经理整人,不能没有任何手段

也应该搞他,实在没有机会就应该打听清楚他家小孩在哪里上学,到学校里摔他家小孩去!!!

楼主:
这里还是不热闹啊

网友(点评):
都是些所谓专家,你们去慢慢玩吧。做砸了中国设备行业,大家就一起玩完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傻鸟不是要在这里彰显一下你有多能耐吗? 你不是以专家自居吗? 现在玩起恐吓了? 你以为中国的设备行业是豆腐啊?中国设备行业里专家都是你们雇的白痴啊? 中国人连原子弹都能造出来,区区矿物铸件就这么难?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小杂种,就是太无知了。你啊,还是好好做人踏踏实实做产品,希望你的矿物铸件能做好。和你爸一样的杂交

网友:
     吵架帖啊。。。。 真热闹。。。。。国人内斗果然很强的

网友(点评):
其实不想吵架的,只是有人太喜欢忽悠了,实在看不下去了。高铁都不带这么忽悠的。哈哈哈,我们要打假,学习方舟子。哈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傻鸟不是要打假,是想显摆一下他有多能,但是无论是谈专业还是人身攻击,这个傻鸟都不灵,真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点评):
哈哈,是你自己跟自己不自在。自己也都承认了自己材料不行了,真不知道你还能吹什么。

网友:
   矿物类的不懂。。。 强度之类的 第一个反应是不如 铸铁的。。。。

       普通的都玩不下去了 。。。  先把温饱混好了

网友(2012-01-31):
看来国内还是有很多人关注矿物铸件的,希望多交流交流!!

网友D(2012-04-21):
有谁知道季威罕的吗,听说他啥都不会,也有人说他是卖鞋的,他到底是什吗人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季威罕的吗,听说他啥都不会,也有人说他是卖鞋的,他到底是什吗人

看你写的文章,上面的床身结构是WALTER工具磨床的机床机构吧?

网友(2014-10-21):
中国人,爱凑热闹,都喜欢大家吹棒,炒题材。想赚快钱,都被抄作顾高科技。

网友B(2015-09-04):
有谁知道这个底座是做什么的?  我做这个费了很大的脑筋  wechat: hungyua

网友E:
关于矿物铸件的设计资料 我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资料,包含各种嵌件,是从瑞士拿过来的,兰埔公司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矿物铸件的设计资料 我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资料,包含各种嵌件,是从瑞士拿过来的,兰埔公司的资料

你有什么资料?

网友(2015-10-26):
各位大侠都销声匿迹了吗?不要吵也不要骂,给大家多介绍一下,季总现在怎么样?上边的产品是你做的吧。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E:
关于矿物铸件的设计资料 我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资料,包含各种嵌件,是从瑞士拿过来的,兰埔公司的资料

有什么资料,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这个底座是做什么的?  我做这个费了很大的脑筋  wechat: hungyua

你都有照片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做啥用的呢!

网友(2016-06-30):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这个底座是做什么的?  我做这个费了很大的脑筋  wechat: hungyua

是这个吗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走光机的道路。立加,卧加,设计好结构,冲量!蓝浦太仓除了N ...

还有这样的企业么 介绍几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多时候是一些性能方面的考虑

哥们 你还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这个底座是做什么的?  我做这个费了很大的脑筋  wechat: hungyua

还在不   在就加我 兄弟  1417418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矿物铸件的设计资料 我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资料,包含各种嵌件,是从瑞士拿过来的,兰埔公司的资料

 求购  兄弟  我现在对这个有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