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3铝2017铝的切削性能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1-07-16):
平时加工2017铝的多,现在要加工6063铝,不熟悉它的切削性能,想问询下大家这种材料相对于2017铝的切削性能。材料是棒材,加工设备是自动数车,钻镗为主,3.0小孔,10毫米深,硬质合金,油切。

网友:
可以的,只是加工参数设置问题,速度不要太快或冷却要保证,不然温度高了可能引起局部热处理强化,使局部加工质量差。
其强度比2017低很多。
做吧,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