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根据推力,速度选择伺服电机的功率,减速箱以及滚珠丝杆

楼主(2011-07-16):
求教:现在知道推力需要1100kg,速度为16mm/s,
需要选择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减速机以及滚珠丝杆。
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你的加速是多少??这个是关键

网友:
不单加速度,丝杆的选择还需要知道最大行程是多少及支撑方式

网友:
将伺服电机转速转化成直线速度16mm/s,将伺服电机使用的扭矩转化成需要的推力1100kg,再适当考虑效率即可。

网友(2013-08-15):
同求导程为20mm,安装方式为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