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无法运行

楼主(2011-07-17):
各位大侠,新装的sw2011,开始时都很正常,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无法运行的情况。
每次运行到启动画面时就卡住了。重装后又正常。何故?
望高手赐教!不甚感谢!!!

楼主:
菜鸟自己顶起
这个论坛应该有此方面的专家,为何无人应答?

网友:
SW2011要求相对高,配置跟不上就用2010.

楼上所说 画面卡住 按说明顺序安装是不会出现这问题的。
你系统是否用的GHOST ?报上你的电脑配置

楼主:
楼上说的似乎有道理,我的机子老掉牙啦!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不是2011 SP0.0版本的,如果是的话,,不用重装,直接重新破解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杀毒软件的事,每次刚装完都能用过段时间就不行了,建议运行之前关掉杀毒软件,如果是360杀毒有提示选择“信任此文件”。

网友:
有可能是配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破解就是:把Crack下的所有文件全选复制到SolidWorks的setup/i386里面吗?

网友:
感觉SW2011不是很稳定

网友(2011-08-20):
我也是GHOST系统,遇到启动时闪一下界面,便再无反应,郁闷

网友(2012-01-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破解就是:把Crack下的所有文件全选复制到SolidWorks的setup/i386里面吗?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看到了就回一下,需要运行一下swlmwiz.exe文件,,经我测试,,此破解,只需要第一次的时候复制过去运行。第二次再出现此种情况,不用复制,直接双击上次拷过去的swlmwiz.exe文件就好了

网友(2012-11-09):
SolidWorks无法启动,需要primprod参数问题。那位大侠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