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冲模怎么做啊?请教啦

楼主(2011-07-17):
外径2.2、内径1.7、高度2.4拉伸模

网友A(2011-09-16):
你材料没说,要求没讲,估计只有高手讲了,我不会说

网友(点评):
您可以这样回帖,做个凸模和凹模再搞个脱料的,这样就成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材料没说,要求没讲,估计只有高手讲了,我不会说

咱们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不能这样不负责任的给他乱说的,呵呵,进这里来的,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所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也不能说知道的。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吧、、、、、、、、、、、、、、、、